[問題求助] MS-7176 VER:2A1

楼主(2015-07-17):
上面印的可能是

100 d
5DRGF

(中間黑色) 這顆零件疑似短路 ~~

看起來可能是電容 , 想確定一下規格 !!

有請線上的大大幫忙一下哦 !!!

謝謝 ~~

网友A:
是钽電容 100uf D為耐壓.拆其他主機板上的來用.也是找100D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钽電容 100uf D為耐壓.拆其他主機板上的來用.也是找100D就行

是電容没錯 ~~

我再找看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