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奇美DTL-732E300有聲無影

楼主(2015-07-17):
奇美DTL-732E300有聲無影
換了邏輯板跟高壓版還是一樣有聲無影
應該只剩燈管了
想請教各位怎麼測試燈管

想請教各位怎麼換這種燈管
想請教這種接頭要是斷了要去哪買
在拆的時候有稍微弄到接頭的線

网友:
主機板沒換嗎?主機板故障也有可能.

電源板沒換嗎?電源板故障也有可能.

网友:
這型號我約處理過十台,還沒遇過燈管壞的,就如樓上昆哥講的,電源板和主機板有更換過嗎?有處理過嗎?有查檢過嗎?不是沒畫面就一定是T-CON或是高壓板異常造成的喔

网友:
維修方向有些錯亂說,先不說判斷故障的順序和方法,一般要懷疑的故障,

要從簡單的先來,再逐步處理困難的,至少是由外而內,由易而難,

燈管和面板應是已排除了電源、主板、高壓板和t-con 到最後才處理的部份。

請問樓主,是無背光無影像,還是有背光無影像?

网友:
樓主可知:
驅動背光的高壓板工作條件為何?
你有測量過這些嗎?
都有到位了嗎?

网友:
這種提問沒又說清楚 只讓版友猜來猜去

网友:
測燈管?
cremaker版主的文章供您參考!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C%E8%A9%A6%E5%99%A8

楼主:
現在有聲也有影不過
畫面是這樣的
請問各位大大這是面板的問題還是偏光板或偏光膜?

网友:
奇美面板常遇到用幾年後有偏光膜問題

网友:
引用 楼主:
現在有聲也有影不過
畫面是這樣的

偏光膜變質了
你還沒說你如果解決的喔

楼主:
我只是換了邏輯板跟高壓版
本來還是有聲無影
於是我就給它拆到剩燈管
在重組裝回去畫面變得有問題
可能是我在拆的時候
導致偏光膜有問題
因為我有用吸塵器吸面板
想說清潔面板

至於為何畫面會突然出現
也有可能是電源版接觸不良
我還不太會用三用電表

如果要換偏光膜的話
是要用藥用酒精還是去漬油除膠?
是要選擇霧面還是亮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