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費徵求人才] LG 42le5500 CABLE AV ATENNA 無影像訊號

楼主(2015-07-17):
電視損壞原因如主旨,目前看第四台由數位機上盒接HDMI可正常收看。

請教各位高手問題:

1.螢幕無法藉由CABLE收訊之損壞原因歸類為?

2.如考慮維修其維修所需時間及價格?

3.另因加註台北市,故有建議維修之家嗎?

cable無訊號

cable無訊號

僅HDMI正常

僅HDMI正常

网友A:
就只是tuner掛
找找板上的資料

网友B:
詢問或徵求維修要發在徵求或打屁區,並不是發在維修實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只是tuner掛
找找板上的資料

AV IN+CABLE IN+ATENNA IN
是TUNER嗎,可以單獨更換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詢問或徵求維修要發在徵求或打屁區,並不是發在維修實例!

謝謝告知,那我這邊要先關閉嗎?

网友B:
不用關閉了,我已將此帖移往徵求區了,只要再帖並作說明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用關閉了,我已將此帖移往徵求區了,只要再帖並作說明就可以了。

謝謝版主,感恩耶。

网友C:
是最近發生的問題嗎?懷疑只是電視輸入選擇的問題

网友D:
LG電視.這故障狀況不一定是TUNER.

主機板故障也有可能會這樣.且機率蠻大.建議送修.避免花冤枉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最近發生的問題嗎?懷疑只是電視輸入選擇的問題

上星期發生的問題,原本是用CABLE IN看類比電視,因為收詢不到訊號,且看DVD PLAY有聲音沒有影像。後改用數位機上盒用HDMI接頭就正常可以收訊。

楼主:
引用 网友D:
LG電視.這故障狀況不一定是TUNER.

主機板故障也有可能會這樣.且機率蠻大.建議送修.避免花冤枉錢. ...

在雅虎及露天有收詢相同問題,發現也很多人反應是主機板的問題,但還是想確定一下然後送修。
原廠主機板一片五六千,所以想問問台北市有沒有便宜的地方可以檢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