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求救!!!聲寶26S2D開機後指示燈綠燈閃爍

楼主(2015-07-17):
各位先進
如題
小弟目前處理一台聲寶26S2D,有時可正常開機;有時開機後,只有綠燈閃爍,
請教各位先進,可能是哪邊出問題呢
請惠予指教

网友:
電原版圖片

网友:
這個我有遇過,處理方式是把電源板上的電容(注意正負極,大電容不用)都換掉試試,換好電容後拿小毛刷沾點環保去漬油把焊過的焊點清理乾淨,另外電視都以拆開了,順便拿電表測一下電視按鍵小板上的開關是否正常,如果有問題微動開關都換了,再上機測試,板大多拍點照片吧,基本電源板/高壓板/主板/銘牌...等都照出來

楼主:
感謝小冬瓜大大與正一大的意見,這台我有將電源板的零件再補銲過
並將各個電解電容重新拆下量測再銲上去
問題依舊未獲得解決
在進一步測試的時候,發現電源板裡面有LC諧振的聲音
懷疑電源板裡面的線圈有問題
而這台的主板有被維修過,在放置EEPROM的地方,看起來有被重拆在銲回的痕跡;且主板的左上方,SMT零件,標示為t04的電晶體,有顆應該是電阻的零件,"疑似"被拆掉
請問大家,這台是否該繼續修下去??

网友:
綠燈閃時有背光嗎?POW=ON 所有電壓都要正常

网友:
二修通常病得很重.....

我嚐試過幾次(從回收商拿的)結果幾乎都失敗~

除非有對照組或電路圖,不然會做白工!

楼主:
TO連成兄;在我將5VSB與PSON強制短路,綠燈閃爍時,背光有亮,5V與12V當時都有出來
    absmen3000大大;其實維修真的最怕的就是二修,前一個動了甚麼,誰都沒把握,像這台,搞得自己有點心力交瘁,想說乾脆買片板子,到底換版有沒有用,還是會懷疑,又加上是好朋友的,更不能收太多
頭大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