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CHAUVIN ARNOUX C.A 6525B 絕緣測試表 高阻表 兆歐表

楼主(2015-07-17):
自從前幾天我看到ciko.ciko版大發的一篇MH7122交直流高壓絕緣測試表後︰

http://bbs.pigoo.com/thread-57024-1-1.html

我就一直在想我的絕緣測試儀是放到那兒去了,我總共有三台功能類似儀表,一台是早期固緯做的,主要在做Hi-Pot,很大一台,找到再貼出來,另一台的年代也是很遠,我連牌子都想不起來了,只記得是指針型的,最後一台就是今天的主角,CHAUVIN ARNOUX (簡稱C.A)出品的C.A 6525B MEGOHMMETER。

MEGOHMMETER照著翻譯就是高阻表、高阻計、兆歐表、兆歐計,也有人稱絕緣表、絕緣電阻表,當然把"表"換成"計"或"儀"都可以。
根據倚天屠龍記裡有九陰神功就有九陽神功的推論,上次有講過毫歐表︰

http://bbs.pigoo.com/thread-55845-1-1.html

那今天有兆歐表大家就不稀奇了。

高阻表很多廠商在做,CHAUVIN ARNOUX 這個來自法國儀表大廠的牌子不知道大家是否陌生?這家簡稱C.A 的儀器廠商在絕緣測試表的領域應該是等於龍頭地位,很多學術單位或實驗室常常看到"她"的芳踪,這家的特色就是很喜歡用黃色及黑色。

C.A的產品都不便宜,我買這一台C.A 6525B也並不是最貴的,大家可以猜猜看它大約多少錢?

用高阻表、兆歐表可能比較讓人不知道是在做什麼的,但是用絕緣測試表或許比較容易讓人了解是做什麼用的,因為我以前有在接機電整合的工作,所以常會這台C.A 6525B測試馬達的線圈是否絕緣劣化?或布雷加的絕緣測試等等。

网友A:
只看到前院車庫 798萬

网友B:
這台手持表 我猜22K上下10Kn_076|

我問一下  一般實務上常見的絕緣要求是多少M歐姆以上   馬達端子   配電盤會要求嗎   NFB已經知道會有要求

大概電壓上到幾V就要注意絕緣  220V??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看到前院車庫 798萬

哈哈哈!你真愛說笑。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台手持表 我猜22K上下10K

我問一下  一般實務上常見的絕緣要求是多少M歐姆以上   馬達端子   配 ...

測量絕緣一般是用兩倍電壓測量,以這台高阻計為例︰

測試110V絕緣大多用MΩ-250V檔位測量。
若測試220V絕緣就用MΩ-500V檔位測量。
若測試380V或440V絕緣就用MΩ-1000V檔位測量。

至於多少才表示正常?這個沒有標準答案,每家的標準不同,以你的例子,大多的實測情況顯示絕緣不良並非該NFB的問題,接地及有接避雷裝置(突波)都有可能造成誤差,實測在220V 的例子中,若測試有1MΩ,也不能說不正常!

网友C:
坊間很多垃圾級的產品, 也用說高阻表, 很多人卻奉若聖旨
比起老大這種, 要跳河去

Mohm metre

Mohm metre

Mohm metre

Mohm metre

Mohm metre

Mohm metre

Mohm metre

Mohm metre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這台手持表 我猜22K上下10K

我問一下  一般實務上常見的絕緣要求是多少M歐姆以上   馬達端子   配 ...

以入力220v的電焊機來說,在裝有電極防止器的焊機上,2次側無負載電壓須小於25v以下

跟外殼絕緣要求要大於1M歐姆,現在只要進入公家單位或規模大1點的公司都會要求

工安的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坊間很多垃圾級的產品, 也用說高阻表, 很多人卻奉若聖旨
比起老大這種, 要跳河去

會買高檔儀表的人都有其苦衷,以最平常的拉網路線好了,如果你接了一個300戶的大樓,每戶都要拉網路線,並預留RJ-45插座,那可不可在驗收時說我有用網路線測試器試過了,保證是可以通的........?當然不行!包商會要求你施工完畢後出示測試數據證明,光是那台測試器材可能就要花你十幾萬或幾十萬了。

絕緣測試也一樣,如果驗收人員拿了一台3000元的高阻表來測試,我會直接告訴他我不相信這台儀表顯示的數據,請他回去換一台像樣的來。

有些時候我們只是要知道"有沒有"?但是有些時候我們是要知道"是多少"?這就是買高檔儀表人員(公司)的苦衷,自己研究的就算了,要賺別人錢,是不能連一些投資都不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以入力220v的電焊機來說,在裝有電極防止器的焊機上,2次側無負載電壓須小於25v以下

跟外殼絕緣要求要大於 ...

以這台來說,測試端超過25V會有警告,電表自動鎖住無法測試。
不過測試端都出現電壓了,這還有絕緣嗎?測試的數據也無價值可言了。
跟外殼絕緣也要單位要求更高的,只是以我的經驗,因工安問題才測絕緣的只是一部份,我也遇過因為頻燒大型壓縮機"機仔頭"的線圈而要求找出原因的。
幾年前有一家廠商要我去看他們的大型冰水機的壓縮機工作多年後線圈燒毀的問題,請維修壓縮機的廠商把壓縮機吊回去重繞線圈後都工作一年多就線圈就又燒毀,吊回去重繞線圈是要很多工作天,而且要十幾萬,重新繞只能撐一年多應該沒幾家能接受,所以在一次新繞好線圈後這家公司想請我去測線圈的絕緣,大家想一想測這個有沒有意義?

网友E:
我猜 21000 ~ 26000台幣
英鎊£ 500算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以這台來說,測試端超過25V會有警告,電表自動鎖住無法測試。
不過測試端都出現電壓了,這還有絕緣嗎?測 ...

測線圈對地絕緣當然有意義,但馬達不只要量測對地絕緣,還要量測是否有層間短路,及滿載溫升測試
才是較完整的功能測試。

网友G:
這類的測試儀器對維修業用處不多,但用來找尋家電的漏電處還是很好用。

對於電機業可以找出絕緣老化的電磁機電物品。
對於電子業的安規申請與檢驗是必要的儀器設備,只要公司工廠有產品要上市或出口都必須經過完整的安規測試,以保障人員與設備的安全。

网友:
引用 网友G:
這類的測試儀器對維修業用處不多,但用來找尋家電的漏電處還是很好用。

對於電機業可以找出絕緣老化的電磁 ...

的確。我家的深水馬達之前常常跳漏電保護器,很有可能就是埋在地下的電源線老化漏電

楼主:
引用 网友F:
測線圈對地絕緣當然有意義,但馬達不只要量測對地絕緣,還要量測是否有層間短路,及滿載溫升測試
才是較 ...

是的!就絕緣這項而言,其實重要的並非新繞線圈回來就測量的數據,因為剛繞回來的若有問題,一定馬上(或近期)就出現問題,由於絕緣測試是必需在斷電的時候測量,所以新繞機仔頭上電工作後,應該固定每隔一段時間停機測量比較有意義。

另外線圈只是一台壓縮機的電氣部份,它還有電能轉機械能的部份及冷卻部份......都是重點,這些都是直接影響壓縮機線圈的壽命,線圈內的漆包線有耐溫等級,會絕緣不良跟它有很大的關係,但是其它的部份的不良卻也會影響,簡單說二手機就是要整體的檢驗,而不能只要求一部份。

楼主:
引用 网友G:
這類的測試儀器對維修業用處不多,但用來找尋家電的漏電處還是很好用。

對於電機業可以找出絕緣老化的電磁 ...

會出現絕緣問題一般都是工作一段時間後才發生,有待過工廠的機電人員一定了解很多工廠亂接的情形,打開電氣箱就搖頭是很常見的,也有些是因為電線破皮產生,我記得勞工局也會派員到工廠電氣箱檢查。

我想到了!勞工局好像都是CHAUVIN ARNOUX的產品。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猜 21000 ~ 26000台幣
英鎊£ 500算的

有網路就是有這個好處。

网友D:
引用 楼主:
以這台來說,測試端超過25V會有警告,電表自動鎖住無法測試。
不過測試端都出現電壓了,這還有絕緣嗎?測 ...

報告WISH老大

可能是我表達的不夠清楚,讓你誤會,若是絕緣值都量有電壓了,當然再用高阻計去測量就沒什意義

我說的25v以下是用電表量測的正負端輸出電壓,高阻計是測量輸出端跟機殼的阻抗

以下圖片請參考

這是我們在幫客戶檢測的數據

楼主:
引用 网友D:
報告WISH老大

可能是我表達的不夠清楚,讓你誤會,若是絕緣值都量有電壓了,當然再用高阻計去測量就沒什意 ...

那是我誤會了,我最近腦筋好像都不太靈光,很謝謝你專程做一張圖表。

网友G:
引用 楼主:
以這台來說,測試端超過25V會有警告,電表自動鎖住無法測試。
不過測試端都出現電壓了,這還有絕緣嗎?測 ...

站長這個例子讓我想到以前處理的一個案例也是靠絕緣測試器才能徹底解決多年來的困擾。

以前的公司有一台機器 24H 不間斷的在 CCK 基地默默的工作了二三十年,後來的每年都要定時的換掉一顆變壓器。
這顆變壓器要 4 個大漢抬才能移動一點點,要從機器內將她拖出再換一顆實在件大工程。
公司有一顆備品都放在台北某家修變壓器廠,機台壞掉跳機時就要從台北拖備品去更換。
這變壓器都用修理的方式來處理,修理的過程我是沒看過,但每次都要給一萬八千元。

原本都是另一個先進同事在處理我沒多問為何會這個樣子,但有次被抓公差搬變壓器時我就去深入了解。
原來此變壓器工作電壓在三千多伏特,修過的變壓器用了一年多絕緣老化漏電增加了機台就跳機。
這是我帶著高阻計與 Hi-Pot Tester 同行,比較不良與翻修品的結果。
我將此結果告知修變壓器之人,他說美國乾燥這種結構的變壓器是能用,但在台灣用我們也只願意用原鐵心與結構付一點小錢來修理就是這樣子。

因為儀器是自己操作與測量所以知道絕緣老化是在什麼地方,不是繞組之間而是對繞組對鐵心間的絕緣惡化。
搞懂了後突發奇想,找來一片又大又厚的壓克力墊在變壓器之下,原來的固定螺絲也不鎖了,讓變壓器鐵心與機台完全絕緣不接觸。
結果還真有用,原來要再送修的不良品也能繼續用不用換,從此之後我們都不用去 CCK 也都沒再送修變壓器了。

只要會用又用對地方,買這種儀器一次就能回本。
Hi-Pot Tester 還是比較好用,能夠調整測試的高壓值也能設定漏電電流,當然也有高阻計的測量功能。
高阻計的讀數有時還真不知道實際使用會如何,只能根據比較、規範或經驗來判斷被測物優劣。
Hi-Pot 就是實際給予工作電壓來觀察漏電電流,甚至再高一倍電壓再觀察,漏電電流不見得與電壓成固定比率。
有些元件是用高阻計量不出數值,只有實際上電壓才能知道結果,例如絕緣礙子、放電球放電間隙、突波保護器等。

楼主:
引用 网友G:
站長這個例子讓我想到以前處理的一個案例也是靠絕緣測試器才能徹底解決多年來的困擾。

以前的公司有一台 ...

喔!變壓器的外殼不打地棒接地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喔!變壓器的外殼不打地棒接地嗎?

非電力變壓器所以不用接地,是一堆真空管中的調變變壓器,是通訊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