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費性電子] SONY PS3 CECHA07 60G版本,傳說中的死黃燈處理.

楼主(2015-07-18):
前幾天碰到了這台CECHA07 60G版本的主機
試機了一下真的是死亡黃燈

有先試試看風槍伺候確定可以開機,但是沒多久又死掉了
想想還是拼下去了~

以下因為拆解網路上都有所以我就不一一拆給大家觀賞~

...........................................................................
...........................................................................
以下就是主角現身

小弟沒有專業的迴焊台也沒有恆溫加熱盤
所以獻上以前買的故障烤箱來用用
其實也不是大問題 就是定時不準確~
當然基於小弟有點龜毛 當然是把烤箱修到好囉~

上烤前有先烘一下 大概是120度 4小時整~

再來就是直接上220度囉~ (當然有加點工業用免洗助焊劑)

搞了差不多6小時後 終於畫面出現了~
辛苦了這麼久  終於有回報了~

就單以同手法讓9800GT回春的後續追蹤
這台PS3大概預估可以撐個超過一年吧~~
9800GT到現在還沒死掉~ 算算應該也有2年了

感謝大家收看~

网友A:
不知道是不是無鉛的,長時間高溫環境下電容都還完好?謝謝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是不是無鉛的,長時間高溫環境下電容都還完好?謝謝分享

應該是無鉛製程
電容都無損傷 不過要注意上面好像有假的固態電容
我有用鋁箔包覆 ~

网友B:
多謝分享! 看到鋁殼電容還在烤箱,心裡都怕怕的。我有一塊HD4870也想如法炮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謝分享! 看到鋁殼電容還在烤箱,心裡都怕怕的。我有一塊HD4870也想如法炮製... ...

我有拿出來再包 上面只是烘烤圖~
包玩很累了 所以就沒再拍一張~ 抱歉

网友C:
時間是把殺豬刀,放著不用,2個月後你就知道~~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時間是把殺豬刀,放著不用,2個月後你就知道~~

發文者應該也知道烤箱法無法完修。

這種的自己玩可以,但千萬不要用來賺別人的錢就好了。

网友E:
那請問這個症狀正規作法是要拆GPU植錫球嗎?
tks

网友D:
引用 网友E:
那請問這個症狀正規作法是要拆GPU植錫球嗎?
tks

是啊!

如果沒有拆下,那麼那些高溫脫焊點有IMC增長物阻隔,這是不可能再經由加焊被焊上的。

不拆下來用這種加熱法只是讓錫球因高溫變形,造成接觸變好的表象。經過多次使用的熱脹冷縮之後,脫焊現象就會再次出現。

還有,不要以為拆GPU植錫球很好做。PS3真的是重植GPU最難做的第一名,沒有專業工具請直接放棄較好。
(也不要以為有專業工具就很簡單。上面寫的再看一遍,指的難做就是用專業工具都不好做。)

楼主:
引用 网友D:
發文者應該也知道烤箱法無法完修。

這種的自己玩可以,但千萬不要用來賺別人的錢就好了。 ...

這只是玩玩的心態罷了....  當然要賺錢以這手法 肯定會一堆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請問這個症狀正規作法是要拆GPU植錫球嗎?
tks

正常來說這初期機 有問題都是GPU的問題
單靠兩根銅管就要導熱 真是太勉強了
所以這是設計上的缺失~ 無解~

要解就是蓋摩天樓 或者是水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啊!

如果沒有拆下,那麼那些高溫脫焊點有IMC增長物阻隔,這是不可能再經由加焊被焊上的。

說的好阿
這BGA真的是有夠大顆  比8800GT還要大~
要拿起來從植手術 請找大間的電玩店處理吧~
或者找有經驗從植PS3的店來搞

网友:
手邊的都死亡紅燈 可是不知道多久以後會復發

网友:
這些早期的機種剛好都已經過保,原廠可以不care!
計算得真好!?
曾經看過工程師在植大顆的GPU,也是唉唉叫~
說主機板還比較軟。

网友F:
可以請問大大~我很少玩!我是4007薄板的~HDMI好像壞掉了~原本使用是偶而黑屏!現在是怎麼開都黑屏~有建議給店家修還是自己修?如果自己修是換上晶片即可嗎?還是還要查電路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可以請問大大~我很少玩!我是4007薄板的~HDMI好像壞掉了~原本使用是偶而黑屏!現在是怎麼開都黑屏~有建議給店 ...

HDMI給店修比較簡潔
如果會查修線路 那就自己先摸摸看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HDMI給店修比較簡潔
如果會查修線路 那就自己先摸摸看吧~

了解~因為我有詢問一下!自己換跟店家修差一倍!想說要省一些!只是好像不會查線路!會焊而已!!
感謝大大~

楼主:
經過多天的測試~發現會死亡黃燈的主要原因是
....................................................................
電源器太燙 開機時間一久就上下溫差太大 錫裂了~
目前推測是如此~

网友G:
60G 主機板本的電源器380W的
後面好像是280W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60G 主機板本的電源器380W的
後面好像是280W的

初代機 是大電源器 一切都是sony的陰謀論
機殼散熱設計師應該是受到指使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經過多天的測試~發現會死亡黃燈的主要原因是
.......................................................... ...

其實是GPU自己的溫度太高,長期下來導致錫裂。跟電源應該無關。

後來新製程的GPU降了近100W,GPU同樣大小發熱量差那麼多,當然舊製程的GPU承受了太多。

會錫裂而且都是出在GPU,不是電源器的問題啦!

网友:
XBOX 360出問題也是在舊製程的GPU。後來用了新製程,W下降很多以後,以前的XBOX 360問題就解決了。

因為PS3的散熱做得比較好,所以衝擊沒有XBOX 360那麼大。

网友:
上次弄兩台回來玩迴焊, 大晶片迴焊果然不容易~
兩台都被我玩掛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