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這個LCD顯示器可找到

楼主(2015-07-18):
這個是看數字顯示器,因右邊變了黑色,看不到右邊數字,
請問各位可以修理或可配到這塊LCD?
請指點謝謝

网友:
LCD要找到一樣的  可能有點難
你這是什麼在用的LCD   顯示的字樣??  驅動IC??

网友A:
你這一顆應該是破了,
先找找周邊電路上有沒有7106或7107這顆ic,
或者這顆LCD是應用在什麼設備上的也要告知一下,
最好是整個電路的圖貼上來,
大胖這有類似的供參!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這一顆應該是破了,
先找找周邊電路上有沒有7106或7107這顆ic,
或者這顆LCD是應用在什麼設備上的也要告 ...

請問你的樣品是幾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請問你的樣品是幾位的

大胖記得好像是四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