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離與窗型冷氣推薦

楼主(2015-07-18):
最近天氣炎熱,想更換家中2噸的冷氣,客廳為正方形7-8坪,有預留窗型口,問題如下:
1.依環境地形,窗型或是分離較適合裝置?
2.依環保及省電性能CP值推薦選擇?

网友:
1.按照坪數大小來選冷房能力,然後看有無西曬、是不是經常有很多人在一個空機等因素增加冷房能力
2.窗型、分離都無所謂,你有窗型口就用窗型嘛
3.定頻、變頻看你冷氣使用習慣,經常吹、長時間吹選變頻.......

网友A:
分離式會比較安靜
(家裡有日立窗型與大金分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分離式會比較安靜
(家裡有日立窗型與大金分離)

客廳要淘汰的就是日曆冷氣,10年以上的產物了,就是很耗電,所以目前考慮是要維修還是要更換新品,但維修只要幾千元,新機要五六萬,兩難中。

网友A:
引用 楼主:
客廳要淘汰的就是日曆冷氣,10年以上的產物了,就是很耗電,所以目前考慮是要維修還是要更換新品,但維修 ...

最近家裡一樓客廳才噴了快六萬,裝了2噸的大金分離式冷氣,原本是1.8就夠,但有時會想要廚房也要冷,就裝足噸的,一次噴那麼多,就當10年攤提吧....
現在的冷氣都是變頻,店家是說比以前的省電,但我不是本科,也無法得知是不是真的比較省電...
安靜許多是真的

网友B:
台湾的空调怎么用吨为单位?大陆用匹、瓦或千瓦。变频空调适合连续长时间使用比较省电,但听说故障率较高比较容易坏,维修费用较高,客厅如果不是长时间连续使用就用定频机。既然原先留有窗机口就用窗机。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台湾的空调怎么用吨为单位?大陆用匹、瓦或千瓦。变频空调适合连续长时间使用比较省电,但听说故障率较高比 ...

大多數人講冷凍噸~~大賣場都用BTU當單位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大多數人講冷凍噸~~大賣場都用BTU當單位

查了一下还挺复杂:http://baike.baidu.com/link?url= ... ydkpzNd04cfUunAFp2K
冷吨
制冷学单位,冷吨又名冷冻吨,冷吨表示1吨0℃的饱和水在24小时冷冻到0℃的冰所需要的制冷量。(注:1冷吨就是使1吨0℃的水变为0℃的冰所需要的制冷量。)1吨0摄氏度的水,转换成0摄氏度的冰的能力,
冷冻吨表示冷冻机的制冷能力。
是美国冷吨还是日本冷吨?
1美国冷吨=3024千卡/小时(kcal/h)=3.517千瓦(KW)
1日本冷吨=3320千卡/小时(kcal/h)=3.861千瓦(KW)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台湾的空调怎么用吨为单位?大陆用匹、瓦或千瓦。变频空调适合连续长时间使用比较省电,但听说故障率较高比 ...

瞭解,會參考您的說法與意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查了一下还挺复杂:http://baike.baidu.com/link?url=R2PnY_FQahGK7-wL98JcYqcSrlo-JbcwmGRU4ZDFgToWkqkb ...

謝謝,講的真仔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近家裡一樓客廳才噴了快六萬,裝了2噸的大金分離式冷氣,原本是1.8就夠,但有時會想要廚房也要冷,就裝 ...

謝謝,其實目前客廳的日立窗型冷氣也是蠻冷的,只是太久了,想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