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盟靜音POWER更換電容求救(ST-500EAZ)

楼主(2015-07-18):
有時候有過電不開機,有時候按主機關機鍵不斷電,拆開發現電容爆好多,想要換可是被散熱片擋住,請問該怎麼把散熱片拆下來呢?謝謝大家!

网友:
1.因為要卸下散熱片需要高瓦數的,除了零件腳之外,還有散熱片被焊在板子上!
你需要可加熱的兩段式烙鐵,我是買 goot TQ-95!
恆溫烙鐵是最理想,靠這吃飯的專家才符合經濟效益!

2.吸錫器(少用就買小支的)或是吸錫線(推薦 goot CP-2015)
3.自身技術,如果沒有相關經驗先找壞板或是小電容練習看看!

建議在論壇內找相關文章主動學習,以上是透過前輩所刊登的文章與小弟一點小小經驗
給你參考!

网友:
你這根本不需要先把散熱片拆下,只需要一支鉻鐵和吸鍚器把電容二隻腳上的鍚吸光,舊電容就可拆下(要看好電容正負極性),新電容安裝就看你手眼巧不巧了

网友:
我有試過不拆散熱片換電容,就是用攝子還有耐心。因為看不見還要把兩支腳插進去。

不過也未必有那麼難啦!畢竟電容的腳很長,不要把腳剪了再來加工。

只能說有一好沒有二好。自己努力加油了。

楼主:
好的,我再試試看,目前是偏向不拆散熱片~

网友:
我認為問題也可能不是你想的那麼簡單 , 換換電容就會好 !!

我覺得還是要拆散熱片 , 一來好做事 二來可以順便檢查其他元件 !!!

网友:
什麼阿   循環加熱  左搖又擺 就下來拉
焊槍要夠熱

网友:
看圖片好像是單面板,吸錫器或吸錫線都很容易處理的,烙鐵瓦特數要夠熱,加點新錫一鼓作氣吸錫,焊點不要碰觸過久小心翹皮,有助焊劑就先塗點方便作業,沒有就加新錫,預祝成功!

楼主:
不下散熱器,因為在散熱片下方還有幾顆電容爆掉,我的手指塞不大下去,很難拔,弄了幾個小時,終於換好
只是換下10V3300UF的,手邊只有16V3300UF的,先換上去頂著先,不知道如果長期使用有沒有關係
現在正在跑3DMARK燒機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是換下10V3300UF的,手邊只有16V3300UF的,先換上去頂著先,不知道如果長期使用有沒有關係

電容耐壓高可以代用,只要體積放得下不會有問題。

网友:
我自己更換的方法跟draculaxx 大大是一樣的,因為我比較懶所以不想拆散熱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