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CHIMEI奇美 型號-TL26S2000D 電源問題

楼主(2015-07-18):
請問前輩.誰有這顆電源版.能幫我查一下R25.R26.R27貼片電阻數字是多少?
燒焦看不清楚數字..謝謝

電視型號-TL26S2000D

電視型號-TL26S2000D

電源型號

電源型號

紅圈處貼片電阻數字

紅圈處貼片電阻數字

网友:
看上去沒燒得很嚴重,可以拿布沾點環保去漬油擦拭,或許上面的字就能清楚顯示

楼主:
還是不行.零件燒毀已看不清編號

网友:
R25- 390Ω
R26-  0Ω
R27- 22Ω

補充內容 (2015-7-20 10:18 PM):
更正  R26----51Ω

楼主:
感謝aqkzz您的幫忙.自己沒注意看好.R26圈到J12.請aqkzz再幫我查一下R26是多少?感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aqkzz您的幫忙.自己沒注意看好.R26圈到J12.請aqkzz再幫我查一下R26是多少?感謝 ...

拍謝!
更正 R26----51Ω

楼主:
有空再去找材料.自己修看看.感謝aqkzz題共資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