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奇美 DTL-732E300 畫面這樣

楼主(2015-07-18):
開機後變成這樣,這叫做什麼畫面呢,有可能是什麼東西損壞
感謝各位先進指導

网友:
電視壞了

楼主:
測試 T-Com 是好的(拆到別的地方試),目前情況是有聲音,左邊正常,右邊有變色的垂直粗線條,如圖,電視上的按鍵,只有電源是正常的,其他按都是聲音鍵

网友:
如果TCON是好的~應是面板掛了~

网友:
硬的了!想辦法找主板交叉一下!八腳記憶也有問題的樣子!

网友:
還在保內嗎?還在保內趕緊送修,如果過保,就要看看哪位大大有空幫你囉!

网友:
你既然多測試過T-CON就代表你整台電視多拆開

那你為何不附上裡面的各個電路板的圖片呢?

根據你的圖片 #2 的回覆 ~~~ 老實說很正確

楼主:
感謝各位先進的指導,因為T-com 跟家裏別台的32吋剛好一樣可以試,但其他的就不一樣了,暫時就先冰起來了,等有機會在來玩他,謝謝各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