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聲寶 SAMPO AK-W715UL 手提CD音響 一直燒保險絲

楼主(2015-07-18):
請教各位先進~
一開始為7805輸入電壓不穩,查修到一半就變成燒保險絲及橋整二極體
更換新品後還是一直燒!大電容也正常
請問該從何處著手??
感謝~~~  ^^

网友A:
先確認變壓器是否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確認變壓器是否正常?

小弟是直接接上110V,並無透過變壓器
或是輸入電壓就有問題??
感謝~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小弟是直接接上110V,並無透過變壓器
或是輸入電壓就有問題??
感謝~

這種手提音響裡面都有顆變壓器吧?110V直接進去會不會零件燒光了?看照片大電容耐壓也才25V...........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種手提音響裡面都有顆變壓器吧?110V直接進去會不會零件燒光了?看照片大電容耐壓也才25V........... ...

小弟基本專業知識不足...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小弟基本專業知識不足...

您該不會把AC110V直接接到板子上面的AC1..AC2吧??

网友C:
我家好像有一台很類似的

這種都是變壓器內置的   EI形

我覺得你可能是拿到缺件的音響了       還有送錯電   後遺症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該不會把AC110V直接接到板子上面的AC1..AC2吧??

沒錯!  偶快花轟了~~  T_T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家好像有一台很類似的

這種都是變壓器內置的   EI形

是小弟沒注意...基本專業知識有待加強...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小弟沒注意...基本專業知識有待加強...

那下一步你想怎麼做

网友D:
110直接接到AC點會燒IC然後爆電容...

网友E:
所以原先的問題是什麼導致拆機?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下一步你想怎麼做

AC IN 零件檢查後上變壓器過電繼續玩...
有問題再上來請先進提點

楼主:
引用 网友D:
110直接接到AC點會燒IC然後爆電容...

可能是迴路或是電路不同,只是保險絲跟二極體輪流燒...
電容器倒是活得好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所以原先的問題是什麼導致拆機?

過電,液晶無畫面
CD唱盤沒動作

网友C:
引用 楼主:
AC IN 零件檢查後上變壓器過電繼續玩...
有問題再上來請先進提點

你有其他種DC電嗎   15V 12V 送進去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有其他種DC電嗎   15V 12V 送進去看看

請問大大用意為何?(小弟才疏學淺)
感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大大用意為何?(小弟才疏學淺)
感謝~

沒有電不會動

楼主:
感謝大大提點~~

网友C:
妳是不是想問問我為什麼要用DC電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妳是不是想問問我為什麼要用DC電

還請大大明示!

网友C:
一般的DC電源  保護一定比傳統變壓器還多
還有個特色  過載或是短路是關斷輸出的    限流型也是有
在不確定所需電壓時 可以慢慢試上去
5 6 9 12 15 17 19 24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的DC電源  保護一定比傳統變壓器還多
還有個特色  過載或是短路是關斷輸出的    限流型也是有
在 ...

所以在直流電區(有電池輸入)接上DC電囉?
感謝~~

网友F:
你可以找一顆12V變壓器.把它的電源線兩條各接到AC1跟AC2.不用分正負極.試看看.(前提是整流二極體那四顆是好的).

网友G:
聽起來有零件快要短路的感覺,整流過後的正負極量一下電阻,也就是量那顆大的2200uf/25V電容的正負極看阻值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可以找一顆12V變壓器.把它的電源線兩條各接到AC1跟AC2.不用分正負極.試看看.(前提是整流二極體那四顆是好 ...

請問大大,這做法用意為何?
感謝~

楼主:
引用 网友G:
聽起來有零件快要短路的感覺,整流過後的正負極量一下電阻,也就是量那顆大的2200uf/25V電容的正負極看阻值 ...

感謝大大提點,小弟再來量測看看
感謝~

网友:
直接從電池那12V質瘤試看看.若不會燒.就是基板上整流電路壞了...

网友(2015-09-15):
2極體拆下來量看看應該有1顆短路了

网友:
搞成這步田地, 直接買一台新的吧!

且你原先問題: 過電,液晶無畫面 ~ CD唱盤沒動作

以聲寶的品質,我想光學也難保,這類手提音響很便宜所以耐用度跟著也很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