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毫歐姆表 (mini-ohm metre) 製作, 用 LM317

楼主(2015-07-18):
最陽春的, 不專業, 可以用

抄來的點子
http://bbs.pigoo.com/thread-55814-1-1.html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E5%BE%AE%E6%AD%90

實物, LM317 加大大的散熱片會更好, 電阻的瓦數越大越好 (偶沒有資金, 這給她剩掉了)
長明街買不到 12.5 ohm 的電阻, 只有50 ohm 和 51 ohm 兩種, 1/2W的, NT$5 元/15支, 誤差+/-5%
量過, 大約 49.5 ohm 和 50.5 ohm
用了 4支, 並連, 大約 12.75 ohm, 2W
根據 LM317 的 DATASHEET, 恆流應該是 1.25/12.75 = 98 mA, 差不多 100mA
用陽春的電表, 測得 99mA, 很接近了
沒有辦法專業校正, 反正誤差有個譜, 算 DMM +/-2%+5, 恆流 100mA +/-2%, 那就算她大概誤差就是 2000 mOhm +/-4%
所以把電表打到 200mV 檔, 最高讀數就是 199.9mV, 可以忽略小數點, 1999  等於直讀 1999 mOhm, 同理, 32.1, 直讀 321 mOhm, 大概就這樣

電路圖

(mini-ohm metre) 製作, 用 LM317

(mini-ohm metre) 製作, 用 LM317

(mini-ohm metre) 製作, 用 LM317

(mini-ohm metre) 製作, 用 LM317

(mini-ohm metre) 製作, 用 LM317

(mini-ohm metre) 製作, 用 LM317

抄來的, 製作簡陋的 KELVIN 線, 用來四線測量

(mini-ohm metre) 製作, 用 LM317

(mini-ohm metre) 製作, 用 LM317

原理和應用
開路電壓, 電池4.1V, 恆流端的電壓, 3.6V

(mini-ohm metre) 製作, 用 LM317

(mini-ohm metre) 製作, 用 LM317

200mA 電流檔, 測得99mA, 差不多等於 100mA

(mini-ohm metre) 製作, 用 LM317

(mini-ohm metre) 製作, 用 LM317

10A 電流檔, 測得0.09A, 差不多等於 0.1A = 100mA

(mini-ohm metre) 製作, 用 LM317

(mini-ohm metre) 製作, 用 LM317

正式使用來測量, 打到 200mV 檔
走珠筆芯的鐵製彈簧, 321 mOhm

(mini-ohm metre) 製作, 用 LM317

(mini-ohm metre) 製作, 用 LM317

正式使用來測量, 打到 200mV 檔
LM317散熱片, 8 mOhm

(mini-ohm metre) 製作, 用 LM317

(mini-ohm metre) 製作, 用 LM317

正式使用來測量, 打到 200mV 檔
短路測試棒, 大約3到 4 mOhm

(mini-ohm metre) 製作, 用 LM317

(mini-ohm metre) 製作, 用 LM317

這樣就完工了.
記得適時充電, 不用時拔掉電池, 因為沒有設計開關, 鋰電池耗光就壞了.
記得每次開機短接測試棒, 看看一年四季不同氣溫是否影響偏差很多.
短接測試棒久一點, 看看電阻和 LM317發熱後偏差多少, 就知道穩定度而準確度到哪裡了.
不要買雜牌的 LM317, 用過 ST, TI (NATIONAL) 和 MOTOROLA, 都很穩定很好.
至於怎樣用途, 怎樣發揮創意和功能, 各自精彩吧.
這個最簡單的便宜的 毫歐姆表 (mini-ohm metre 可能有人會說錯字了, 應該是 milli-ohm才對,  不過這樣錯寫是故意有特別原因, 暫不表述),
不能跟開頁處所看到那些專業的來比, 但是性能和價錢, 比例看起來不會輸多少, 只是沒有證書, DIY 或維修夠用有餘.
想要更加精確和準確, 用大瓦數的低溫漂精密電阻, LM317加上大大的散熱片, 提高整個線路熱容, 維持溫度 (維持電流穩定), 再來校正, 應該可以了.
有看到覺得好用的試試看, 有高手看到可以提出更好建議也歡迎掉磚頭.

(mini-ohm metre) 製作, 用 LM317

(mini-ohm metre) 製作, 用 LM317

网友A:
謝謝你的分享,我記得我小時候的儀器是很貴的,很多人手上只有一台三用電表,很多人都是自製附屬功能"外掛"在三用電表之下,現在這種情形不多見了。

网友:
也許我可以製作一個

网友:
感謝分享, 有空魔也來做一個玩~~

网友B:
有置入性行銷的嫌疑(紅鷹X海X雞),打回電阻n_093|開完笑的
我看到你桌面上那些算式,外行的我都頭大了n_116|

网友C:
看到爭議很大的的 4000mAh 18650 ^^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看到爭議很大的的 4000mAh 18650 ^^

jojoling大不要懷疑那顆電池喔,他會飛向你,除非你接得到n_136|

楼主:
引用 网友A:
謝謝你的分享,我記得我小時候的儀器是很貴的,很多人手上只有一台三用電表,很多人都是自製附屬功能"外掛" ...

這是學習設計的好材料
實用又有學到原理的運用
重點是容易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到爭議很大的的 4000mAh 18650 ^^

願聞其詳
隨便在長明街買得,本來給手電筒用結果長了蓋不起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置入性行銷的嫌疑(紅鷹X海X雞),打回電阻開完笑的
我看到你桌面上那些算式,外行的我都 ...

中學物理教的 就是 i=v/r 歐姆定律
仔細看了之後,沒那麼難

网友:
有實驗精神!

网友:
引用 楼主:
願聞其詳
隨便在長明街買得,本來給手電筒用結果長了蓋不起來

爭議很大的意思就是 4000mAh or 以上都是灌水灌很大的數字~
目前市場最大應該是Panasonic 3400mAh NCR18650B

你可以 google 一下,如: "18650 4000mah" or " ultrafire 4000mah" 之類的字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jojoling大不要懷疑那顆電池喔,他會飛向你,除非你接得到

他正在練吸星大法,一顆電池小case啦 ...
算了一堆就是Ω定律和電阻併聯的計算 ...

网友:
ultrafire的電池容量據說都要除以二才會接近實際值...  有聽過這家公司的標籤是可以由客戶指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