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POS 電腦不開機, 連BB聲都沒有

楼主(2015-07-19):
沒有修過 PC, 有人搬來一台 POS 機, 說是PC電腦, 可能硬碟壞了, 不能開機.

拆來看了一下, 果然是 PC, 不過整合起來的, CPU 是 CELERON, 另外大IC一顆是 NH82801DB, 主板沒有印品牌的

第一次上電, 還看到 AMI BIOS 的畫面, 但是馬上就當掉自動關機, 風扇也停了.

以後, 重新上電, 風扇轉個10秒左右, 就停掉, 連 BB 的聲音都沒有, BIOS的畫面也出不來, 拆了所有外連的東西, 例如硬碟/LCD背光/USB/PS2滑鼠, 狀況依然

來電12V@9A, 換過電源供應器都一樣的情形.

BB 機 的旁邊一顆IC 寫 BIOS V2.1, PMC 0742 pm49FL004T-33JCE

請問這種 PC 有電路圖的嗎, 怎樣修理呢, 沒有地方插除錯卡的, 就只有一支256M RAM 可以插槽

POS 電腦不開機

POS 電腦不開機

POS 電腦不開機,

POS 電腦不開機,

POS 電腦不開機,

POS 電腦不開機,

POS 電腦不開機,

POS 電腦不開機,

POS 電腦不開機,

POS 電腦不開機,

POS 電腦不開機,

POS 電腦不開機,

POS 電腦不開機

POS 電腦不開機

网友A:
看看 cpu  是否有過熱情形 !!
cpu 供電是否正常 ??
記憶體拔除試試 ~~

网友B:
這種就是類筆記型電腦架構的專用機,那顆 NH82801DB 是 ICH4 南橋,無風扇的散熱片下面那顆應該是北橋,風扇下那顆應該是  CPU,先檢查板上供電迴路是否正常,CPU 供電迴路也是檢查重點。

這種架構跟筆電一樣是單一直流電源輸入,板上再轉換成所需各組電源,由於機殼空間小溫度高,電解電容出問題的概率蠻高的,沒凸頂不代表是好的。

這架構看起來很像是 P4 865G。

网友C:
大碩電子出品的POS-5000,15"款..
http://www.fametech.com.tw/product_content.php?id=26

老方法~P、C、R沒有辦法差除錯卡還是可以修理...

他既然是一張主機板那就拆出來修,他具有獨立VGA將來還能接外接顯示器...

1.確認一下電源有無短路~~例如CPU供電的PWM電路、看電容器有無短路的、晶片、IC原件燒毀的目視可見故障
這台是DC12V輸入,那得確認+12、5、3.3V是否正常~~線性穩壓有無故障

2.用2燈大口高壓板點燈組確認原本面板背光燈管是否正常(確認螢幕端)

感覺像是主機板有元器件短路所以開不起來,否則我們確認各處RESET訊號有無...

麻煩你針對主機板正反面詳細多拍幾張..

网友D:
個人建議退回使用者,請他送修原廠

理由如下 :

1.從圖片看,感覺好像是蟑螂機

2.這種封閉式pos機,如果是BIOS問題,你根本不用搞,因為廠商並沒有提供
    更不用說會有電路圖這類技術文件

3.變壓器確定OK??? Sure??? DC 12V /9A , 9A這是特殊變壓器,電流不足開不了機
   這類POS機的變壓器,一般多是要有同型OK的變壓去替換測試,別無他法

4.使用者一定要找過原廠,但是報價太貴不修

网友E:
要不要換根記憶體看看 ?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 cpu  是否有過熱情形 !!
cpu 供電是否正常 ??
記憶體拔除試試 ~~

應該不會

楼主:
引用 网友D:
個人建議退回使用者,請他送修原廠

理由如下 :

桌機 12V 16A, 電源不是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要不要換根記憶體看看 ?

暫時沒有
有再試試看
記得以前486的PC, 把掉RAM也會 BB想 的, 很久沒碰過桌機, 都忘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碩電子出品的POS-5000,15"款..
http://www.fametech.com.tw/product_content.php?id=26

這些是假日才做的, 都是免費維修練習題
有機會再來拍

网友C:
要確認BB叫可以先拔除記憶體模組試試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確認BB叫可以先拔除記憶體模組試試看..

試過, 把掉RAM, 也沒有 BB叫

楼主:
根據指引, 找到產品的一些資訊
http://www.fametech.com.tw/uploads/file/2011070411515184078.pdf
應該是 POS-5715FS 的前期產品, 不帶 MSR 刷卡頭的

POS-5715FS

POS-5715FS

原始檔案超過4M, 不能傳上來壇子
回頭看看先前拍的圖, 原來 RAM 旁邊有印這 TYSSO 5000 字樣, 哈......粗心

网友:
那應該是BIOS POST程序沒有跑了.....甚至主機板本身有障礙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種就是類筆記型電腦架構的專用機,那顆 NH82801DB 是 ICH4 南橋,無風扇的散熱片下面那顆應該是北橋,風 ...

要用的時候, 又找不到 ESR 表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桌機 12V 16A, 電源不是問題

桌機電供 5V 空載只使用 12V 時要注意,重載時電壓可能會往下掉,5V 要有個基本負載量 12V 才會穩定。

网友C:
建議.......喝完咖啡想到

這台應該沒有用CPU插槽,所以嘗試案壓住一下散熱片,看可不可以開機....(怕BGA脫焊)

另外從CPU的PWM電路LC書出端的電感打一下對地阻值,看有無短路....

网友F:
好像有碰過類似的機台, 沒看到記憶電池, 奇怪了, 如果有看看是不是沒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桌機電供 5V 空載只使用 12V 時要注意,重載時電壓可能會往下掉,5V 要有個基本負載量 12V 才會穩定。

記下來 有空再試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議.......喝完咖啡想到

這台應該沒有用CPU插槽,所以嘗試案壓住一下散熱片,看可不可以開機....(怕BGA脫 ...

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好像有碰過類似的機台, 沒看到記憶電池, 奇怪了, 如果有看看是不是沒電了.... ...

有這秘密喔
等有機會再來確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