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市售汽車喇叭可以改阻抗嗎?

楼主(2015-07-19):
問題比較奇怪一些...應該是因為我才疏學淺不懂喇叭....
車上的汽車喇叭懸邊因為年代久遠破光光,所以聲音變得很兩光,
原本以為去買市售的汽車喇叭換上去就可以了...結果.....
天不從人願,市售汽車喇叭都是 4ohm 阻抗,
但是當我要拆下原廠喇叭時...杯具了...我第一次看到有汽車喇叭是8ohm的啦~~~
有圖有真相
中低音喇叭

高音單體

查了一些國外的資料,才發現原廠的做法是"並聯"
原廠主機輸出4x25W 4ohm,和一般車用音響主機沒什麼不同,
但是喇叭部分則是左右前方各一CH,高音和中低音都是8 ohm 並聯,所以阻抗變成4ohm可以和主機匹配,
後門喇叭和後障板低音喇叭也都是8ohm並聯變成4ohm和主機匹配

問題來了...市售汽車喇叭都是4ohm,如果我照著原線路將喇叭接上去,
(4x4)/(4+4)=2 ohm
挖哩勒....我還不想燒主機或燒喇叭耶....

如果要改線路變串聯是可行,頂多音量開大一點,
但是原廠線路...光看要拆掉那麼多內裝就手軟了.....更不用提要查線找線了......

不要叫我換原廠喇叭,我問過了,"天價"
光是前後門4支喇叭可以上24小時購物買一台Panasonic 50吋 LED電視了.....
而且沒現貨,要瑞典訂,等6個星期...

想問看看有沒有什麼便宜而且簡單的方式可以將市售4ohm汽車喇叭改裝上去而不會有燒主機/喇叭的風險?

网友:
1.可以考慮換單體懸邊.2.買尺吋形狀相同的"家用喇叭".

网友:
一定要用汽車的嗎

或是把阻抗提上來    串電阻   正負各串一個1歐姆    2+2=4

网友A:
喇叭懸邊會因年限和濕氣而粉碎,一邊都是更換懸邊就恢復其功能,
如果要自己 diy 可以參考 r 拍
http://search.ruten.com.tw/searc ... +%C4a%C3%E4&t=0

如果沒把握的話,電子街有專做喇叭生意的,記得好像是聲華,拆下單體去現場估價,
或許值得一試。

記得像是在台中中山路49巷的橫弄裏,找找看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喇叭懸邊會因年限和濕氣而粉碎,一邊都是更換懸邊就恢復其功能,
如果要自己 diy 可以參考 r 拍 http://sea ...

http://search.ruten.com.tw/searc ... +%C4a%C3%E4&t=0

搜尋小技巧   空白鍵

楼主:
我知道可以換懸邊,只是原廠的喇叭聲音感覺還好而已,
想改換外面賣的汽車喇叭提升音質.....
看中一對Morel的同軸喇叭想換後門的,前門的還在考慮要藍點的或是MTX的分音喇叭....
後障板的兩顆應該會找家用喇叭裝上去,因為規格特殊...8吋中低音...
市售汽車喇叭8吋都是重低音.....

提升喇叭阻抗=> 正負各串一個1歐姆 2+2=4
這是怎樣計算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知道可以換懸邊,只是原廠的喇叭聲音感覺還好而已,
想改換外面賣的汽車喇叭提升音質.....
看中一對Morel的 ...

這是在直流下計算的
是直接等效計算的

正負兩支一歐姆電阻
1+1=2
高低音喇叭共兩支  一支四歐姆   並聯等效阻抗二歐姆

還有一個方法那就是用輸出變壓器去 轉換阻抗

网友:
裝8歐的喇叭~只是怕推不動而已
不影響使用吧
4歐拿去OCL會燒掉
8歐拿去OTL怕推不動而已
我的想法是這樣如有錯誤請糾正

不好意思沒看清楚~以上發文不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是在直流下計算的
是直接等效計算的

所以如果我前門高音單體使用原廠不換的情況下,
只換中低音喇叭,就變成正負各接一顆2ohm電阻是嗎?

後門如果不換後障板那兩顆8吋喇叭,也應該是這樣計算沒錯吧?

其實後門才是我傷腦筋的地方...
前門頂多高音部分不要接,那就沒有並聯不並聯的問題,
後障板兩顆8吋...去哪生那麼大顆的車用8歐姆中低音喇叭啊?
估狗大神拜了快2星期,8歐姆車用喇叭都只有國外有賣,台灣都沒有...
我還打電話去問過先鋒和先迪利...都沒有...
唯有樂福說可以幫我從美國進MTX的8歐姆喇叭,可是報價也不便宜...
超傷腦筋的~~~

网友:
1.
  經濟許可的話  加裝汽車用的擴大機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404053960992
  或問問看週遭 有沒有 廉讓二手貨
------------
2.
   原主機改裝  更換功率IC  變更線路  ..... 這很麻煩  但也是方案啦

---------
3.
後方喇叭不用
原    前並 8//8  與  後並   8//8
改成 前左 4      與  前右   4  ( 左右獨立 )

後方沒聲音  開幾天後習慣就好

楼主:
Volvo算是有在注重汽車音響這一部分的車廠,
原廠設計的音場就很漂亮了,這輛車是我老爸以前在開的,現在換我接手.
說真的,Volvo原廠音響音場比我之前的賓士和BMW還要漂亮很多,
一樣是8支喇叭,我之前的賓士和這輛Volvo真是xx比雞腿.....
就算後來改裝後的,除了音質比較好之外,其他部分頂多和Volvo平手而已.
要不是因為自己動手做汽車隔音發現喇叭懸邊都破了,
不然我還真不是很想換喇叭.....因為不好換啦....
既然要換,就想提升音質,才會發現原廠喇叭怎麼是8ohm的,
也才會發現後障板兩隻喇叭是8吋的中低音喇叭...而且沒有靠擴大機,原廠主機就推的動....
感覺很神奇....不知道當初Volvo是怎麼設計的?

就因為原廠設計沒有擴大機就推得很漂亮了,所以我才沒有想裝擴大機,
不過倒是想加裝前中置喇叭,當初原廠可選配 premium sound,就有裝擴大機和中置喇叭,
全車9支喇叭,而且主機內建杜比環繞場效處理器,
最重要的是喇叭還是名廠Dynaudio做的,
可惜我老爸木耳,不懂音響,當初買車不願升級選配,
不然我現在就不用煩惱這麼多了,直接換懸邊就好了....

网友:
8歐姆喇叭單體很好買吧? 還有,分音器中高、低音單體都是並聯然後再個別衰減。一般車用喇叭會採用4歐姆阻抗應該是汽車電壓低的緣故,所以用電流來換取功率。

网友:
carl0804大,是否考慮在喇叭串一個4ohm小高音呢?

楼主:
附上喇叭位置圖,打X的部份是我車上沒有的選配項目

另外這是取用同年份S60的線路圖,不過和S80幾乎一樣
2003_s60 83.pdf (54.22 KB, 下載次數: 18)

如果我目前只要先換裝後門喇叭,是否只要正負各接一顆2ohm電阻就可以了?

因為我目前實在搞不懂喇叭的阻抗和電阻的關聯性,
喇叭阻抗一般來說不是會變動的嗎?
而電阻是恆定值不會變動....
雖然用歐姆定律下去算,應該是可行,但是阻抗如果會變動,又說不出哪裡不對???

网友B:
引用 楼主:
附上喇叭位置圖,打X的部份是我車上沒有的選配項目

當電阻具有感抗特性時    其阻抗特性會隨著頻率而升高

直流阻抗   一定小於 低頻阻抗
低頻阻抗  一定小於  跟高頻阻抗

確保住低頻阻抗不要低於功率機的額訂最低輸出阻抗 基本上是沒問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當電阻具有感抗特性時    其阻抗特性會隨著頻率而升高

了解!
那我就先從後門兩顆喇叭著手開始改,正負各加2ohm電阻...

想到要拆喇叭座又頭痛了,
Volvo的喇叭座是用鉚釘固定,又要出動電鑽鑽掉,改好裝回去不想用鉚釘又要去配螺絲.....
想到就@#$%^&*....

网友:
引用 楼主:
Volvo算是有在注重汽車音響這一部分的車廠,
原廠設計的音場就很漂亮了,這輛車是我老爸以前在開的,現在換我 ...

就4Ω並聯成2Ω使用會燒壞嗎?我想不會吧!不過好不好聽我就不知道了。

网友C:
樓主大可買市面上,同尺寸不管歐母數
只要尺寸對,可以裝上去就好
至於音質,就一分前一分貨

高音與中低音各為8歐姆,並在一起後
擴大機看到依然是8歐姆
因為喇叭的阻抗會隨著頻率變化而變化
不可能都是8歐姆,況且高音還有經過電容

4歐姆喇叭會比8歐姆喇叭好推
但是相同的輸出電壓下,需要電流較大

車用音響大部分都是預設在4歐姆狀態
所以請樓主放心接上去吧

一般擴大機輸出都可接4~8歐姆
如果接到2歐姆,低功率輸出下 不會怎樣
當功率輸出較大時,因為電流能力不足
會因為推不動而失真
長時間下來,喇叭與擴大機都有燒毀疑慮

楼主:
引用 网友C:
樓主大可買市面上,同尺寸不管歐母數
只要尺寸對,可以裝上去就好
至於音質,就一分前一分貨

原廠音響的做法我看過線路圖後就知道為什麼用8ohm喇叭了...
原廠主機規格輸出的確是4x25W 4ohm
每一channel並聯2支8ohm喇叭,所以還是4ohm,可以和主機匹配,
就算輸出功率較大時也不至於會燒主機或喇叭...

市售車用喇叭都是4ohm,我就是怕並聯接上去後變成2ohm,
功率一開大,喇叭燒掉就算了,主機燒掉....很傷荷包耶~~~
Volvo原廠主機不便宜,尤其是形狀特殊,一般市售音響主機無法改裝,除非訂製面板....
我的原廠主機長這樣(借網路上的圖來用,長得一模一樣,也有電話功能)

如果沒記錯,主機好像是日本三菱做的...
查過中古品,最便宜要價7000.....新品原廠報價好像2萬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樓主大可買市面上,同尺寸不管歐母數
只要尺寸對,可以裝上去就好
至於音質,就一分前一分貨

+1......4歐姆喇叭直接裝上去,我也是覺得在一般音量下影響應該不大。

网友:
接4歐姆喇叭沒事的啦,說會燒機是多慮了

网友:
去找家用喇叭,只要裝的上去就好,當然是用8歐姆

网友:
是我的話,如果車內沒有分音器,只是單純並聯而已,

那我就直接把高音廢掉,直接用一顆4 ohm同軸喇叭接上去,

至於後座,看你要留後障板還是門板上的,也是擇一這樣。

网友:
在機子掛掉之前,樓主您的耳膜會先破掉

堅持用8歐姆的單體,就找家用單體既可
況且日本製作的機子,想必保護都做得不錯

楼主:
只能說我對聲音很挑剔...
光是看我電腦的訊源輸出由Denon UD-M30當擴大機,配兩支古董品Diatone DS-200ZX書架喇叭,
我許多朋友看到都說好浪費.....
Diatone DS-200ZX我有朋友出價1萬跟我買我還不賣咧.....
不過目前這樣的音質我也只能說差強人意...

我之前賓士車上裝的前門是Morel Tempo二音路(當時還沒出Morel Tempo Ultra)
後門是Infinity Kappa4吋同軸,後障板維持原來BOSE沒換,再配兩支Polk Audio的8吋重低音.
前級擴大機用Rockford Fosgate PUNCH 4CH,
後級擴大機用Phoenix Gold 2CH單獨推重低音.
說真的,效果還好而已,因為賓士原廠的喇叭位置設計的實在不怎麼樣,
所以整體音場定位模糊,不過音準/音質部分改過之後當然是比原廠好很多.

我現在的Windstar也是換Morel Tempo同軸,前面再加一對Rockford Fosgate FNQ系列的高音喇叭,
前門Morel Tempo附的分音器太爛,直接改用Rockford Fosgate附的.
不過福特的車原廠喇叭設計的更爛,休旅車空間大,喇叭位置卻設計在下面,幾乎和地板同高,
音樂像是從地板還是椅子下面冒出來的,而且高音完全聽不見...

我之所以會去研究並且DIY汽車隔音也是因為汽車音響...這之前我有發過文DIY汽車隔音...

家用單體其實放在車上並不好用,材質關係,容易受潮是其次,
重點在於門內空間不夠,而且空間奇怪,很難將喇叭原來該有的特性表現出來,
音質大打折扣,最常見的就是低頻部分延伸不下去...
這在我更早之前的BMW車上我就試過了.....
Focal一對1萬多的家用中低音喇叭,那時候想說放著也是放著,
裝到車上聽好了,裝上去之後...慘不忍睹....
中音部分模糊不清,低頻共鳴幾乎沒有,
市面上隨便買一對一千多元的Pioneer二音路同軸喇叭都贏過它.

因為我待在車上的時間很長,我的車一年隨便跑都是4~5萬公里,
如果我買新車,原廠保固對我是沒有用的,因為不用一年我就將保固的里程跑完了....
所以我對汽車音響的部分就很講究了...
像是之前押運機台去南科,晚上7點就要上去桃園機場,裝運完畢從機場出發一般都是9~10點左右,
到南科大概都是半夜3點以後的事了,然後還要再開1個半鐘頭的車回台中或是開2個半鐘頭回新竹,
算下來我一個晚上就有10個小時以上的時間在車上,沒有音樂(有時會聽相聲),會無聊到爆吧!
不能怪我對汽車音響很龜毛啊~~~

网友:
揚聲器標示的阻抗為直流阻抗(此為固有的最低阻抗),而整體阻抗=直流阻抗+交流阻抗(隨頻率而變)

网友D:
引用 楼主:
只能說我對聲音很挑剔...
光是看我電腦的訊源輸出由Denon UD-M30當擴大機,配兩支古董品Diatone DS-200ZX書 ...

>> ...只能說我對聲音很挑剔...

只能說你太懶了...
有句話說,你有懶女人,沒有醜女人...
挑剔之人,是很勤勞

解決方法1: 勤勞於做功課
  改機一定要先做功課, 沒看原廠阻抗,就...

解決方法2: 勤勞於改裝...
  改裝不是只有換喇叭...
  原先喇叭8ohm,並聯成4ohm...
  現在喇叭4ohm, 直接就4ohm 不用並聯,獨立聲道就好
  (可能要走線...)

解決方法3: 勤勞於賺錢...
  挑剔之人之極致,用原廠最高規格,不就好了...($$準備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 ...只能說我對聲音很挑剔...

只能說你太懶了...

請您先將我前面所寫過的內容一字不漏地完全爬完再來評價我懶不懶,好嗎?

我的工作和電子類別沒關聯,玩這些都是我的興趣休閒,請不要以您在不認識我的情況下主觀的批評別人...
下面是自己拆車做隔音的部分照片,請先看過再來說我懶不懶或是我有沒有錢....

去看看另外一篇,那也是我的車
http://bbs.pigoo.com/thread-26204-1-1.html

再去看看另一篇的37樓,那是我之前的車
http://bbs.pigoo.com/thread-22525-2-1.html

网友D:
引用 楼主:
請您先將我前面所寫過的內容一字不漏地完全爬完再來評價我懶不懶,好嗎?

我的工作和電子類別 ...

無意於爭論...
在論譠中,你可以保有你的看法,我可以保有我的建議...

對於較玩笑性質的照樣照句,無法接受或受創,在此 跟你說聲抱歉
只能說我對聲音很挑剔...==>"只能說你xxx.."

另外一提,你說的"不認識..."
>> ...一字不漏地完全爬完
>> ...不認識我的情況下...

我查了一下,並不是每一個人都認識自已....
也許 你並沒有認識你自已,只是你不知道而以...(反過來說,是我沒認識我自已...)
一下說這不行,一下這不可以...
開頭說: 只能說我對聲音很挑剔...
結尾又說: 不能怪我對汽車音響很龜毛啊~~~

===網路文章  放下完美,人生更美-透視完美主義的心理機制==================
何謂完美主義?
從心理學的角度來定義,完美主義(perfectionism)是一種人格特質,也就是在個性中具有「凡事追求盡善盡美的極致表現」之傾向。心理學家Basco認為具有完美主義性格的人通常有下列幾種特性:
1. 注意細節
2. 要求規矩、缺乏彈性
3. 標準很高
4. 注重外表的呈現
5. 不允許犯錯
6. 自信心低落
7. 追求秩序與整潔
8. 自我懷疑
9. 無法信任他人

楼主:
引用 网友D:
無意於爭論...
在論譠中,你可以保有你的看法,我可以保有我的建議...

為啥請您先爬文?
第一.改機一定要先做功課, 沒看原廠阻抗,就...
我前面沒寫嗎?還是寫得太小您沒看到???
我一開始就有寫了"原廠主機輸出4x25W 4ohm"

第二.改裝不是只有換喇叭...
我後面也有寫"前門頂多高音部分不要接,那就沒有並聯不並聯的問題,"

第三.挑剔之人之極致,用原廠最高規格,不就好了...
我也寫得很清楚了"這輛車是我老爸以前在開的,現在換我接手."
可惜我老爸木耳,不懂音響,當初買車不願升級選配,
一開始就不是我買的車,我如何選配備?

因為有我不懂的地方,所以我上來求教,
如果您不願意教,也無須如此批評人...
網路上回文說人懶如果是玩笑性質,
那我應該也可以開玩笑說您沒長眼睛看人家發文內容,只會用屁眼看您想看的...

如果我個人沒這些標準,沒這些堅持,沒這些要求,
那我應該就和您一樣,只會在網路上批評別人完美主義,
在工作上應該也不用說賺錢了,賠廠商貨損應該就賠到傾家蕩產了...
至於我有沒有認識我自己,我自己很清楚,
而您沒認識您自己是您的事,說白一點,關我屁事!

謹跟版上其他大大們說聲抱歉~~~
請教個問題會演變成這樣,以後我應該也不太會再上來發文了,
免得破壞版上的氣氛...
再次向各位大大們說聲抱歉......

网友:
還有一種加強法就是改訊源,
拆開主機搜尋訊號路徑,
算算電解電容的顆數會嚇一跳,
兩顆串聯, 串聯處又沒接任和線路可以改用一顆,
察看下一級的輸入阻抗把交連電容改小成金屬皮膜電容,
檢查沒有直流不怕燒機的把電解電容短路(或是加裝直流保護),
改完會發現聲音變清楚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