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這零件買的到嗎??

楼主(2015-07-19):
請問紅色圈起來的開關買的到。
切換的頭斷了。滑鼠上面的,好像叫貼片開關還微動開關的樣子
麻煩各位大大提點一下

网友A:
照片不清楚,無法辨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照片不清楚,無法辨識

補張拆掉殼之後

网友B:
如果這顆是在控制電源的  那我建議代用   或是焊短路   滑鼠常開  不用拉電池就好也防止漏液發生

SMD 側面 微動 開關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這顆是在控制電源的  那我建議代用   或是焊短路   滑鼠常開  不用拉電池就好也防止漏液發生

SMD ...

這棵是控制電源的沒錯
請問如何去找替代,有網址嗎?
先謝謝囉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棵是控制電源的沒錯
請問如何去找替代,有網址嗎?
先謝謝囉

請問滑鼠型號

這顆開關是否為頻率?
400-800 ... 之類的切換
如找不到料,就真得只能固定掉了

腦殘了

電源開關…
無線滑鼠常開,端看省電技術怎樣
如果是帶在筆電包,還是要有開關比較好
如果是桌用,那保持常開就好
如果是還要再轉賣的,那找料拆,或是找全新料

有型號嗎?

网友C:
引用 楼主:
這棵是控制電源的沒錯
請問如何去找替代,有網址嗎?
先謝謝囉

呵呵真討厭~~~
也不說明產品牌型號, 也不拍一張近照, 有點讓讓大家來猜猜看的味道喔...

看起來有點像 "不太硬" 無線滑鼠裡的微動開關
沒記錯應該是 Panasonic ESE18 Detector Switch
至於擺頭向左或朝右因已屍骨無存就不得而知了...
http://industrial.panasonic.com/ ... 000/ATB0000CE10.pdf

沒屋頂賣場有, 規格型號請自己比對
http://search.ruten.com.tw/searc ... searchf&k=ese18&t=0

補充:
找好久終於找到拆機文了...
http://windycitytech.blogspot.tw ... -5000-teardown.html
大家可以看看這顆開關的廬山真面目
圖片取自該網站

网友:
這只能找同機型拆了,電子材料店應該也找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呵呵真討厭~~~
也不說明產品牌型號, 也不拍一張近照, 有點讓讓大家來猜猜看的味道喔...

大大好強喔~猜到我的型號了
謝謝大大的解答
可以在請問A跟B差別嗎??

网友:
原來是 Microsoft wireless mouse 5000,難怪電路板那麼眼熟原來我自己也在用這款滑鼠,那顆微動開關早就常常接觸不良給他旁路失效了。

為了攜帶時可以關掉電源的設計反而造成不穩定的供電狀況,當初火大時差點就扔進垃圾筒,冷靜下來後就將此開關的接腳給短路掉直接無視她的存在,這樣省事又可靠反正都在桌機上用。
都是吃充電電池也沒有省不省電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