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裝教學] 自製硬碟馬達拔輪器

楼主(2015-07-20):
老灰狼最近甲霸盈盈.....又在胡思亂想...黑白舞...
手中有幾顆故障的硬碟...想要把硬碟馬達內的軸承拆下來玩玩...
(其實是...不會控制馬達轉速....一抓狂...索性就把它拆了n_021| )

▽硬碟的正反面

▽先用星型起子(T9)全部給它脫光光
再將馬達的3個螺絲孔鑽穿...攻牙...
找長一點的螺絲從背部鎖緊(準備固定馬達用)

▽作一片樣版...準備挖2個螺絲固定孔...和鐵板開孔位置

▽隨手找來一塊厚鐵板....銲上2顆螺絲....就OK了
全部零件大概如下....

▽組合後的成品....
重點就是....要利用原先的馬達孔徑和3個螺絲孔來固定馬達

▽固定好以後....將螺桿順時針下壓...就可頂出馬達上蓋...
此時2顆軸承都還卡在馬達的上蓋...

▽接下來找一片6分華司....內徑6分...外徑約1又3/4英吋...
用砂磨機...磨3個凹槽...卡在3個螺絲點...

▽套上華司...放上馬達上蓋....準備頂出下方軸承...

▽接下來將馬達上蓋翻面倒放....頂出上方軸承...

▽那原先的下方軸承(含軸心)要如何取下呢???...
這時需先將馬達底盤的孔徑....用鑽頭擴大一些些...就可以

▽放上底盤....放上含軸心的軸承...直接下壓頂出即可...

▽硬碟馬達拆解後...全部零件如下...

▽整組的馬達拔輪器...就只要這些配件

▽至於拆剩下的鋁質外殼呢???....
就順手改裝成...烙鐵架的底座....
底盤夠重不會倒....又不會生鏽...一勞永逸

謝謝觀賞...請多多指教

网友A:
真正是呷飽很閒~

网友:
亞瑟王的確有巧思。

网友B:
請問有前輩知道工廠是如何裝上這些零件的嗎,畢竟這個東西的精密度要求超高,應該不至於用敲的

网友C:
阿舍大啊,真正是沒話說,黑白舞第一名的啦!

另外,原來是怎麼裝上去,大胖覺得應該是使用熱安裝法,加熱外圈膨脹後,再裝入!

网友:
真是殺得太徹底了

一般好像頂多敲出強力磁鐵來玩,硬碟盤有的是玻璃纖維?,會碎掉
所以也沒辦法拿來當飛盤

話說,我看到第五張圖,我以為要做棉花糖機  XD  我真是太沒深度了 (反省)

网友D:
我則是將之硬碟讀取頭+磁鐵拆除,將之改造成"砂磨機"

硬碟碟盤貼上各種不同番號砂紙,可隨時替換

由於硬碟軸心很平且不晃動,當成機密小型砂磨機

唯讀缺點~扭力極低,又高轉速~因此通常只能用來加工小零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正是呷飽很閒~

其實這個拔輪器的打造時間只有2個小時不到...

倒是...拍照片和打字...也差不多花了2個小時...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問有前輩知道工廠是如何裝上這些零件的嗎,畢竟這個東西的精密度要求超高,應該不至於用敲的 ...

這種馬達不可能用敲的!!!...

老灰狼認為...有可能是...放入軸承後...再加以收邊(口徑縮小)

楼主:
引用 网友C:
阿舍大啊,真正是沒話說,黑白舞第一名的啦!

原來是怎麼裝上去.....哇啊哉???

除了軸承是鋼製品...其餘都是鋁材...

裝軸承的口徑都有倒角...感覺上是先放入軸承...再收邊...

也有可能是直接用油壓式沖床...直接壓入的...

老灰狼認為...這種大量生產的商品...不太可能再加熱處理....

會不會有熱脹冷縮不均勻的狀況發生???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則是將之硬碟讀取頭+磁鐵拆除,將之改造成"砂磨機"

硬碟碟盤貼上各種不同番號砂紙,可隨時替換

原本也有在想改成"砂磨機"....但是馬達不聽話....轉轉停停....

再加上家裡已有3台砂磨機...裝著不同的磨具...也就打消念頭...

其實最初的想法...是想改成時鐘...可是功力不夠....連馬達轉速都不會控制n_049|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5paowlfr6qw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本也有在想改成"砂磨機"....但是馬達不聽話....轉轉停停....

再加上家裡已有3台砂磨機...裝著不同的磨 ...

哇~~~這個時鐘酷耶

网友:
DIY精神讚啦^O^

网友:
真的很閒…有創意

网友:
當烙鐵架不錯,一段鐵製品用沒多久就生銹了

网友E:
大大如果修機車,工具不用買,自己都能作。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大大如果修機車,工具不用買,自己都能作。

老機車....用一些簡易的工具...就搞定了...

老灰狼早在幾年前就曾經嘗試自己亂修機車了....

花了3~4個月...從完全不懂(上網找原廠拆解手冊)...到全車拆光(重新烤漆)...

到最後就只剩引擎沒有把握拆(怕找不到原廠零件)....其他的都拆光光了...

网友:
VESPA偉士牌,二行程引擎,幾乎不會壞,清潔火星塞就好。

网友F(2016-03-21):
2015  可以接龍

.............▽隨手找來一塊厚鐵板....銲上2顆螺絲....就OK了..............

樓主確定嗎n_069|還是螺母

楼主:
引用 网友F:
2015  可以接龍

.............▽隨手找來一塊厚鐵板....銲上2顆螺絲....就OK了..............

拍謝啦....應該是螺母...

老灰狼沒讀書...只會黑白舞.....
常常講不出學名(或俗稱)...傻傻搞不清楚n_067|

楼主:
引用 网友F:
2015  可以接龍

.............▽隨手找來一塊厚鐵板....銲上2顆螺絲....就OK了..............

老灰狼剛剛才發現...這帖是2015-7-20發帖的
為什麼還可以浮上來???
不是超過一個月...沒人回覆就鎖帖了嗎??

网友:
讚啦!改裝成...烙鐵架的底座。

网友:
趕緊筆記筆記偷學起來.......

网友G:
好強! 由衷佩服你的DIY精神。不過話說回來,這硬碟馬達真的是高科技結晶,超低成本超高性能,很不簡單的東西

楼主:
引用 网友G:
好強! 由衷佩服你的DIY精神。不過話說回來,這硬碟馬達真的是高科技結晶,超低成本超高性能,很不簡單的東 ...

沒有啦!!!
只是當時想打造CNC雕刻機時...需要用到這種小型軸承n_044|
http://bbs.pigoo.com/thread-59079-1-1.html
情急之下...才亂搞一通....還真的給老灰狼試出來了n_043|

网友:
太有才了,我喜歡你的烙鐵架!

网友:
真是人才阿~

网友:
黑黑,這個高手級的手法,沒話說 給您100個 讚啦~

楼主:
真是慧眼識英雄n_148|
我家女王都說我是....蠢才n_040|
一天到晚只會黑白舞...不會認真賺錢養家糊口n_084|
老灰狼都快被掃地出門了:on_075|

网友:
好酷的硬碟時鐘,可惜小弟功力不夠,不然也想玩玩看.

网友H:
可惜了~我沒有電焊機><(也不會用(雖然知道怎麼用)= =)
有需要時再來研究

网友I:
硬碟馬達的改裝很多種,你這樣的拆除器還是第一次見,太強了。
不過我以前搞過,上電之後硬碟過一下子會自動停止,請問是哪裡要在修改嗎?(恆轉)

楼主:
引用 网友H:
可惜了~我沒有電焊機>

沒有電焊機...那2顆螺母就不用焊了...直接套上去用就可以了..只是操作比較麻煩一點點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I:
硬碟馬達的改裝很多種,你這樣的拆除器還是第一次見,太強了。
不過我以前搞過,上電之後硬碟過一下子會自 ...

就是因為...上電之後一下子會自動停止n_028|
老灰狼一氣之下...才會把它拆光光n_084|
要是會改成恆轉.....早就改成時鐘了...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5paowlfr6q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