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UASA YTX7A-BS電池測試問題

楼主(2015-07-20):
家裡的摩托車最近常常會突然發不動,搞得老婆十分抓狂。我懷疑是電池問題,所以拆下來用電子負載測試一下容量,無奈YUASA這顆的標示小弟實在看不懂。上面寫著6.3AH(20HR),下方卻又印個白色的12V 6AH/10HR...
以我對電池粗淺的了解,6.3AH(20HR)應該是0.315A放電可以撐20小時。那下方那個6AH/10HR難道是0.6A放電可以撐10個小時?
為了加快速度,我用1C放電(6.3A),電壓截止點設11V,結果剛好可以放電40分鐘,請問這樣算是正常嗎?

网友A:
要知道這種電池的好壞其實不難。

詳細情形我忘了,但很簡單。就是新的電池充滿電好像是12.6V,要是舊的充滿電好像在12V或12.2V,這樣就算老化了。如果充滿是11.8V,那就性能已太差了。

詳細電壓在舊文好像有討論過,忘了在哪裡了。

网友:
那台是電子負載阿!羨幕中n_097|

网友B:
樓主您剛拆下來時電池電壓多少,如果大於12.4V卻又發不動,電池差不多該換了

請問這顆用多久了

建議您裝上電池發動後催油門量端子電壓,小弟同事上星期豪邁發不動,因為電池才用2年,小弟發動後量端子電壓,怠速12.8V,催油門後跳到17V,原來是調壓器掛點拖電池下水,電池過充導致電流拉不上來,最後換1顆殺肉調壓器跟新電池完工

网友:
依樓主您的測試結果,小弟傾向電池是堪用品,請問您發不動的詳細症狀。或許問題在別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樓主您剛拆下來時電池電壓多少,如果大於12.4V卻又發不動,電池差不多該換了

請問這顆用多久了

剛拆下來好像超過12.6V,這顆買不到一年...  去年換過原廠整流器,又花了700元吧,我希望不是這部分的問題。這台陸陸續續修了不少錢,很傷腦筋...  車子的症狀是有時候發不動,好像啟動馬達時好時壞似的,我會再測試看看怠速電壓...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知道這種電池的好壞其實不難。

詳細情形我忘了,但很簡單。就是新的電池充滿電好像是12.6V,要是舊的充 ...

我有做大電流測試,就是以300W下去做負載,電壓都還有11.8V。另外,用負載儀去測內阻也有46毫歐,不知道這樣算不算是內阻過大?

网友B:
車子的症狀是有時候發不動,好像啟動馬達時好時壞似的,

請問有聽到搭搭聲嗎,有搭搭聲但是沒有馬達聲,大多是電池掛了電流上不來,小部分掛馬達

連搭搭聲都沒有先檢查啟動繼電器是否接線不良或內部斷線‧還有啟動開關是否接觸不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車子的症狀是有時候發不動,好像啟動馬達時好時壞似的,

請問有聽到搭搭聲嗎,有搭搭聲但是沒有馬達聲, ...

沒有搭搭聲。有懷疑是啟動開關接觸不良,不過這台出現這個情形已不是第一次,今年初就發生過一次,還牽去給車行檢查,老闆說是電池問題,後來我拿另一台車的電池(就是這顆)裝上後正常了,現在又發生了。如果說是接觸不良應該不會換電池就變好了吧? 現在電池容量似乎沒有問題,但是又沒儀器測CCA,完全不知所措

网友:
1.我有鄰居發生類似情形,換了電池無法改善, 最後是換起動馬達才修好,我把故障馬達分解後發現是馬達內部兩個半圓型磁鐵和外殼黏膠脫落, 照成扭力不足難發動  .
2.電池可測量內組 或冷起動電流 (cca)判定好壞

网友:
小弟最近才換電瓶,之前有拆開加水充電後裝回,結果還是發不動,而電瓶放一晚就沒電,拆下啟動馬達,發現裡面的銅線跑出來卡在外殼,換了一顆士電啟動馬達,現在一觸即發

网友:
電瓶,啟動開關,啟動繼電器,啟動盤,啟動馬達
建議先釐清再說吧
依我個人感覺,電瓶是好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沒有搭搭聲。有懷疑是啟動開關接觸不良,不過這台出現這個情形已不是第一次,今年初就發生過一次,還牽去 ...

啟動繼電器用久了難保不出狀況,小弟的老狼就發生過一開電門就自己跑的靈異現象,原因是啟動繼電器彈簧斷了

网友:
建議先從小樣的檢查起,
大胖的機車也是發動不良,查了手冊之後,總結啟動電路為:

剎車保護開關---啟動開關---啟動繼電器---電瓶---啟動馬達---引擎

大胖的狀況是一開始以為是啟動繼電器故障,
但是換上新品後還是啟動不良,
開始從開關查起,結果是啟動開關接觸不良,
砂紙加挫刀磨得亮晶晶之後,又是一觸即發啦!

所以先從開關開始查起吧!
怎麼查呢?
接頭拆下後,使用尖嘴鉗短路試試,
但這不是正規的查法,因為查線路查到會爆火花是不被允許的,
最好還是使用電表查不良處。

楼主:
多謝各位熱心協助,摩托車小弟是十足外行,今晚再試試看能不能解決,不行就送修了...

网友C:
火星塞有檢查嗎?電池看樣子是沒問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火星塞有檢查嗎?電池看樣子是沒問題的

火星塞今年換過,連化油器都換了

网友B:
雄大轉貼的維修程序中,有關新電池半小時再封口的傳說,有前輩教過,新電池極板表面有些小凹凸跟氧化,會導致加硫酸下去,極板表面形成小氣泡,如過立刻接線用下去,會造成極板表面消耗不均勻,導致結晶分布不平均,下場就是縮短使用壽命

建議新電池加酸後先用小電流充電4-6小時(密閉式的等充完電再封上),可以明顯延長電池使用壽命,小弟上顆電池就用了5年半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雄大轉貼的維修程序中,有關新電池半小時再封口的傳說,有前輩教過,新電池極板表面有些小凹凸跟氧化,會導 ...

當初買電池的時候,店家有賣兩種,一種是自己裝電池液,另一種就是幫你裝好外加充電過的電池。兩者都是一樣價錢,就看店家有沒有良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