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示卡也會龜息大法?

楼主(2015-07-20):
有一塊撼訊AX6850,賣家說換完散熱膏後偵測不到.
心裡在想八成是被搞掉件了,就給他下標買了.
昨天拿到後先上電看看,果然如賣家所述: 風扇正常運轉沒畫面 ,沒嗶聲,感覺系統沒在跑POST.

拆下來放大鏡檢查一下外觀,夭壽喔,完美無缺一條刮痕都沒有,零件&PCB也絲毫無變色樣.
先打一下16對耦合電容,對地值也都正常相似,量下PowerMOS也沒短路跡象.
金手指擦擦再上電量各點電壓看看,12V、5V、3.3V、1.56V(DRAM)、0.95V(GPU)等等都有到位.
再來試試重燒BIOS看看,拆下來資料與網上Down的BIOS資料比對一下,
竟然內容一致,恐怕是凶多吉少了,清除後重燒再裝回去上機,
果然不出我所料,上機開電後依然是對你不理不睬
(感覺顯示卡好像比較少BIOS的問題喔,倒是主機板比較常出現)
放著讓他加電一下看看好了,半小時過了依然無聲無息,這下糗大了.

拆拆裝裝散熱器灰塵掉下搞髒了桌面,先洗洗再說吧,安慰自己當花錢買個散熱器好了.
先裝AX6870散熱器再量看看其他零件電壓試試(還記得我上次發文拆下來的嗎?)
上電後準備要量了,"嗶"一聲,有沒有聽錯?  接著奇蹟出現了,竟然有畫面,開機成功了.
為了怕他只是要戲弄我一下,反複斷電(PSU SW TURN-OFF)重開,"來就股內"!
系統抓到後跑一下3D MARK也OK,請小孩玩玩LOL也OK,怪哉?
等下午原風扇乾了,再裝回也OK,難不成那段時間它真的在龜息閉關????

今天早上想說斷電一晚上開機看看還正不正常,果然沒讓我失望,依然有熟悉的"嗶"一聲和成功的開機。
這片修的是丈二金剛摸不著頭啊,真的是莫名其妙!!

网友A:
假性故障~~~~~靜電?

网友:
據我看過的,這種高階顯卡的問題多出在GPU可能有一點空焊。

可能你不小心「筋骨剛好有點適當」,所以這要裂不裂的焊點剛好有碰到,就順利開機了。

萬一有一天這焊點在不斷熱脹冷縮之下可能變成更嚴重的空焊,那就拿來版上送人吧!

(我以前有一片顯卡,二個DVI中,一個正常、一個變徧紅色。看起來像是輸出部份故障。有一天破圖了就送去給人BGA,結果連變色都修好了。原來變色也是GPU空焊。。。。)

网友:
其實面對BGA加工的晶片要小心。

原使用者在拆下散熱器時可能有輕微拉或折到電路板,可能剛好把快要空焊的點拉裂了。又裝上時姿勢不佳,所以就變成故障了。

BGA的空焊都是在晶片的四個角居多,會折到、裂開也都是在這四角。可能拆散熱器時用力拉,內傷了。

一小角又錫球那麼小,再加上快空焊了,這能承受多少力氣?

网友:
我個人的猜想是,程度不算嚴重的GPU空焊?

所以才會在拆下散熱片後出現問題
裝回去後在通電加熱以後,又會讓焊點維持導通狀態,所以正常

或許之後還是會出問題,不過現在嘛,就用力的快樂使用 XD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假性故障~~~~~靜電?

靜電這種東西,電子製造業的隱形殺手,防不勝防。
也是物料廠商的最佳推辭,物料有問題開SCAR給廠商分析時
如果廠商分析完原因不可告人,就跟你說被靜電打死,建議注意作業靜電防護
真正是氣死人。

楼主:
套用小昭唱的一段小曲:「到頭這一身,難逃那一日。受用了一朝,一朝便宜。」
先湊合著用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