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討論]如何弄出PG訊號?或是PG訊號代替方案

楼主(2015-07-20):
又求助又討論的~我不是來亂的....!
這棵PWER沒有壞~只不過是APPLE專用...想搞成PC用
開機,接頭,電壓,輸出,都完全沒問題~不過就是MAC不需要PG訊號很懊惱
5VSB/PSON一切正常~還有一組驚人的25VSB及25V輸出~
附上電路板正背面~
附上PWM IC照及ON後各腳電壓
板上搜尋一晚似乎沒找到KA3504這棵相關實例
網上查到資料~
PG只有5.4mV~
不過要在PC上使用好像差太多
接在地9隻腳~我那最最最普通的電源測試器會警告PG有問題
不過如果直接去接5V較沒叫了
請問各位大大~PG去接5V是否可行?風險高嗎?(我認為這是下策中的下下策...)
不知這棵IC的PGO能否拉高出出電壓?
附上此IC資料
KA3504 datasheet.pdf (209.43 KB, 下載次數: 13)
------------------------------------------------------------------我是分隔線-------------------------------------------------------------------------
或許會有人想問為何要搞得這麼麻煩?
畢竟網路上有很多實例是把PC的POWER拆殼裝進這外殼中~
不過有次我在看改裝分享時~看到對岸有人成功接出PG訊號(但是他沒公開接法)
所以才想試者把PG給搞出來~
大家一起研究看看~有想補哪邊的圖再跟我說

网友A:
有種IC  是PG產生器  以前TL494交換式電源時代有用到

3.3 5 12 OK 輸出PG        你需要這種IC

有沒有知道那IC的編號      幫忙一下

网友B:
這個應該不難 ~

你的 IC   第 4 pin 經電阻後接入  5vsb (PGI) 才行 !!

然後再 PGO 也是 經電阻 接 5 v !!

參考接法如下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種IC  是PG產生器  以前TL494交換式電源時代有用到

3.3 5 12 OK 輸出PG        你需要這種IC

對這有興趣!!!
有好心大大能提供此種IC編號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個應該不難 ~

你的 IC   第 4 pin 經電阻後接入  5vsb (PGI) 才行 !!

是這樣的意思嗎?

网友B:
因為不知你原先的線路怎麼接 !!

第 4 及第 9 如果是空接的話 !!

那就可以直接找一下 5vsb 的電路 加一電阻接到第 4 pin  !!

然後 你可以從 vs5 (2 pin) 接一個電阻到 9 pin (PGO)

就這麼簡單 !!!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因為不知你原先的線路怎麼接 !!

第 4 及第 9 如果是空接的話 !!

那如果是只有第9腳空接呢?
仔細看了下線路,地4腳似乎經過了耶些電阻及電容,其中還跟第8/11/12/13腳有做連接
最後接去了旁邊那顆8腳IC(KA393A)
大部分線路都走在SMD元件下~很難完全確定走去哪...

我在廢板上找到一顆IC~不知道有無利用價值(WT7512)
看完資料還沒想到該怎麼接....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如果是只有第9腳空接呢?
仔細看了下線路,地4腳似乎經過了耶些電阻及電容,其中還跟第8/11/12/13腳有做連 ...

冇可能 4 腳有作用 !!
你可以測一下是否有 5 v 呢 ??? (ps-on 後)
如果有那你就用 pgo 就好了 !!!

那顆 ic 也是電源管理 ic , 但你還是要去接那些線路 !!

反而更麻煩  ~~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冇可能 4 腳有作用 !!
你可以測一下是否有 5 v 呢 ??? (ps-on 後)
如果有那你就用 pgo 就好了 !!!

所以~
如果PIN4有5V的話
就從 vs5 (2 pin) 接一個電阻到 9 pin (PGO)
然後pgo再接至主機板?
2-9pin這電阻要上多少的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所以~
如果PIN4有5V的話
就從 vs5 (2 pin) 接一個電阻到 9 pin (PGO)

看它的範例 1K ~ 4.7K  應該可行 !!!

你可先測看看是否可以正常運作 !!

没問題後再接上主機板 !!!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它的範例 1K ~ 4.7K  應該可行 !!!

你可先測看看是否可以正常運作 !!

剛量了一下
pin4 只有3mV而已

网友B:
引用 楼主:
剛量了一下
pin4 只有3mV而已

因為没法了解這電路是否有其他作用 !!

最保險做法 , 斷開這些電路連結, 使 4 pin 為空腳 !!

然後照我說的那樣修改 !!
!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因為没法了解這電路是否有其他作用 !!

最保險做法 , 斷開這些電路連結, 使 4 pin 為空腳 !!

大膽的作法!!不過我怕怕~哈哈
假設斷開後電路工作正常~
(直接找一下 5vsb 的電路 加一電阻接到第 4 pin  !!)
要如何判斷該加多少阻值的電阻呢?

意思是給pin4 5V電壓,pin9也會輸出5V PG訊號嗎?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膽的作法!!不過我怕怕~哈哈
假設斷開後電路工作正常~
(直接找一下 5vsb 的電路 加一電阻接到第 4 pin   ...

正常的動作是 先有 PGI 然後

延遲一役時間後 , (等待電壓穩定) 然後 送出 PGO

電阻使用 1k 以上 10k 以下 !!

必要的話加一個電容 1uf / 16v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常的動作是 先有 PGI 然後

延遲一役時間後 , (等待電壓穩定) 然後 送出 PGO

我照著做了~
先把PIN4斷開-->on一切正常
將5Vsb串一4.7K電阻接至pin4(PGI)
將pin2(5V)串一1K電阻接至pin9(PGO)
on-->一切正常!
我手邊只有最最最普通的led式power測試器,無法知道實際電壓及PG的ms
電壓只能靠電錶
接到一半時發現一問題....5v輸出變成5.5v
所以PG也變成5.5v.....
電源拔掉後PG電壓會很緩慢的掉,向電容放電那樣~這有影響嗎?
不過更怪的來了!
用那最普通的測試器~或許是led的關係on後PG會剩3.4V左右...
如果只用電線強制on,會變5v整
如果把24pin那條灰色線拔掉,直接量ic接腳又有5.5
只好等這幾天再去買一台LCD型可以顯示PG ms的測試器再繼續查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照著做了~
先把PIN4斷開-->on一切正常
將5Vsb串一4.7K電阻接至pin4(PGI)

那個 pgo 只是一個訊號 , 告訴電腦一切電源已備妥 , 可以正常供電 !!

所以 pgo 的電壓並不是那麼重要 , 只要在符合規格內就没問題 !!!

你可以試一下把 pgi 先拿掉  ,  是否 pgo 無電壓輸出呢 ??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個 pgo 只是一個訊號 , 告訴電腦一切電源已備妥 , 可以正常供電 !!

所以 pgo 的電壓並不是那麼重要 ,  ...

下午手賤⋯⋯又上電測試了一下,Pg變成無電壓…
晚點買完測試器再來看看是哪邊出問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下午手賤⋯⋯又上電測試了一下,Pg變成無電壓…
晚點買完測試器再來看看是哪邊出問題了 ...

參考一下 !!

楼主:
嘿嘿~我原本電阻是反的~4.7K在PGO那
昨天我把他反過來照你的圖這樣接~看起來是正常!不過我沒接那電容
由於測試器還沒拿到~就迫不及待的拿出2張備用板測試
可開機!!不過有點問題~
只要插頭有拔掉過(PSU本身沒有實體開關)再上電~感覺起來像是要等他充電一樣
第一次開機總要特別久~約2-3分鐘~開過一次之後就會比較快
電表夾著看~每次開機都是0V,約5分鐘後才會出現4.5V左右(不管有沒有開機成功都一樣這麼久)
因為三更半夜的~手邊也只有電容有備品
索性把高低壓區全部電容都換掉~狀況得到不小的改善(除最大顆400V那顆以及原電路25Vsb的電容以外)
上電後第一次開機縮短到1分鐘以內~PG電壓也在ON後5秒以內就會出現,且每次開機都很順利
晚上再來試試看加顆電容是否更好
---------------------------------------------------------------------------------------------------------------------------
昨天兩張主機板分別是技嘉的8I945P以及ACER的套裝機主板(型號我忘了)
技嘉板PG電壓4.5
ACER會只剩2.3
不過都能開機~這電壓差異是跟主板設計有關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嘿嘿~我原本電阻是反的~4.7K在PGO那
昨天我把他反過來照你的圖這樣接~看起來是正常!不過我沒接那電容
由 ...

PGI 加那電容主要是用來濾波的 , 應該跟 PGO 延遲沒什麼關係 !!

有關係的是第 8,10 pin 會延遲的作用 !!!

但這時間都是相當短暫的 ms 計 !

pgo 是在 pgi 正常 , 及那些 vs3.3  , vs5 ,vs 12 , is3.3 , is5v , is12

等正常後才會輸出的 !!!!

註 :
有些板子是比較耗電的 !!
不過没有影響 !!
一般就 4.5 ~5 v 的比較多 !!

楼主:
引用 网友B:
PGI 加那電容主要是用來濾波的 , 應該跟 PGO 延遲沒什麼關係 !!

有關係的是第 8,10 pin 會延遲的作用 !! ...

再請教一個問題~
在不管怎樣啟動電源時,只要PG沒電壓,串在pin2-pin9的電阻會出現
輸入端有5V,pin9那邊卻是0V的狀況…(pin9空接也一樣)
以前學校實習pwm相關控制電路都沒遇過這種狀況…
這可能是什麼原因造成的呢?

网友C:
https://en.wikipedia.org/wiki/Power_good_signal

cheaper and/or lower quality power supplies do not follow the ATX specification of a separate monitoring circuit; they instead wire the power good output to one of the 5 V lines. This means the processor will never reset given bad power unless the 5 V line drops low enough to turn off the trigger, which could be too low for proper operation.

便宜版的 ATX直接把 PG 拉到 5V (不是 5Vsb喔)輸出。
如要簡單模擬  PG 信號(忽略電壓不足的檢查),可是用 5v 邏輯閘組合 5V 與 PS_ON 信號~
PG =  PS_ON# and 5V (一個 and gate 加一個 not gate)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tps://en.wikipedia.org/wiki/Power_good_signal

heaper and/or lower quality power supplies do not f ...

長知識了~感謝
我現在做法就是簡單模擬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再請教一個問題~
在不管怎樣啟動電源時,只要PG沒電壓,串在pin2-pin9的電阻會出現
輸入端有5V,pin9那邊 ...

你可能不了解它的原理 !!!

5v 接到 9pin 當 9in 為低位時 , 當然就如同接地一樣 !!

這是 IC 內部控制 9in 內的晶體 , 當 PGO 條件不符時 !!

它就會是低位 , 也就是說它會把電阻這端接地 , 那你想怎麼會有電壓呢 ???

這個本身並無法輸出電壓的 , 而是靠你串接電阻的5v !!

為什麼要串接電阻 , 如果不串接的話 , 電流就會過大而燒毀 ic 內的晶體 !!!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可能不了解它的原理 !!!

5v 接到 9pin 當 9in 為低位時 , 當然就如同接地一樣 !!

唉~只怪以前上邏輯閘時都在鬼混...早忘光甚麼閘是做什麼的...
看來該把課本再拿出來看一看了

网友D:
我有試過此方法應用到8腳的PGI,PGO,
未接負載可行,
但接負載直接風扇動一下,就只剩5VSB電壓囉!
表示不一定能通吃!

网友:
以下的電路還沒試過,給你去玩玩,可以用比較器試或者Op Amp試,像OP07或TL082,再好一些LF356,LF357,也許需要先放大再比較也說不定.
若是電路可行,那就是直接PG去驅動了.
Good Luck.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我有試過此方法應用到8腳的PGI,PGO,
未接負載可行,
但接負載直接風扇動一下,就只剩5VSB電壓囉!

不明白你的意思 ~

基本上這些訊號跟負載没什麼直接關係 !!!

會迼成停止輸出  , 有可能是 負載有 過壓 過流 欠壓 ....... 造成 Power 起了保護作用 !!!

跟這個 PGI . PGO 無直接關係 !!!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不明白你的意思 ~

基本上這些訊號跟負載没什麼直接關係 !!!

不好意思,我再試試!
有個疑問:由5vsb經4.7k進入PGI,
那麼在待機時,PGI也是有電壓輸入,那麼待機時PGO也會有信號輸出囉!
我測試的5vsb經4.7k進入PGI,實際測量只有0.84V不足,所以無PGO輸出!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不好意思,我再試試!
有個疑問:由5vsb經4.7k進入PGI,
那麼在待機時,PGI也是有電壓輸入,那麼待機時PG ...

PGO 不只一個 PGI 要符合條件 ,  那只是其中之一
它也會跟 PS-ON 有關 !!
所以 PGI 正常並不代表一定會有 PGO !!
怛是正常的話沒有 PGI  就不會有 PGO !!
如果你的 PGI 會有壓降 , 那有可能是其他元件拉低
或是 IC 本身有問題 !!!!

補充內容 (2015-7-27 12:27 AM):
還有你跟樓主一樣 ,  不了解 PGO ,  他本身是不會[輸出]任何電壓 !!
它只會拉低電壓 , 或不拉低電壓 , 這樣可能比較清楚 , 而高電位是靠外部電阻串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種IC  是PG產生器  以前TL494交換式電源時代有用到

3.3 5 12 OK 輸出PG        你需要這種IC

以前有見過TL494 配合LM339N 來產生 PG .

网友:
引用 网友B:
PGO 不只一個 PGI 要符合條件 ,  那只是其中之一
它也會跟 PS-ON 有關 !!
所以 PGI 正常並不代表一定會 ...

謝謝解答!
已解決!
是高壓大電容做怪,供電不穩!
導致pgi電壓亂跳!
因ic本身外加1.35v至pgi會有pgo信號,
所以ic沒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