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POS 螢幕 Birch TM-2200MB, 亮度很低, 微微閃爍

楼主(2015-07-20):
之前那台 POS 沒搞頭, 擱下來, 換另外一台, 誰知道更壯觀, 主板電容全部大肚子
手邊沒有那些6.3V 3300UF / 6.3V 1500UF, 所以沒東西換

POS Birch

POS Birch

那先來轉向這台 POS 的螢幕, 亮度很低, 微微閃爍, 型號 TM-2200MB
這可能是容易的事情, 那就拆拆看吧
網路查到這台 POS 是另外一家叫 BIRCH 作的, 台灣的
當然沒有技術資料, 除了一些販賣的單張資料

POS Birch monitor TM-2200MB

POS Birch monitor TM-2200MB

POS Birch monitor TM-2200MB

POS Birch monitor TM-2200MB

拆了拆了

POS Birch monitor TM-2200MB

POS Birch monitor TM-2200MB

POS Birch monitor TM-2200MB

POS Birch monitor TM-2200MB

POS Birch monitor TM-2200MB

POS Birch monitor TM-2200MB

POS Birch monitor TM-2200MB

POS Birch monitor TM-2200MB

POS Birch monitor TM-2200MB

POS Birch monitor TM-2200MB

POS Birch monitor TM-2200MB

POS Birch monitor TM-2200MB

POS Birch monitor TM-2200MB

POS Birch monitor TM-2200MB

POS Birch monitor TM-2200MB

POS Birch monitor TM-2200MB

觸控螢幕, 外加的, 四線電阻式, 用 RS232 對外通訊, 沒理她好壞, 控制板應該是自行開發的, MCU MC68HC908SR12CFA (datasheet MC68HC908SR12.pdf), TTL轉 COM PORT 的 用 SPIX RS232, 還有個 HC4053, 不明用途

POS Birch monitor TM-2200MB

POS Birch monitor TM-2200MB

亮度很低, 微微閃爍, 不是背光的CCFL壞了, 就是驅動器有問題.
留心看那高壓條, 只有一個電解電容, 有大肚子, 100UF 25V, 依然沒料可換, 不過撿到一個 100UF 35V 的, 加減用換上去.

POS Birch monitor TM-2200MB

POS Birch monitor TM-2200MB

居然, 居然這樣就好了, 亮度恢復正常, 沒閃爍!!! YEAH, 成功了.
電容大肚子後, 只有 1.8UF, 應該完全失效了
這是第二修電腦螢幕, 連燈管都不用換.

POS Birch monitor TM-2200MB

POS Birch monitor TM-2200MB

POS Birch monitor TM-2200MB

POS Birch monitor TM-2200MB

POS Birch monitor TM-2200MB

POS Birch monitor TM-2200MB

POS Birch monitor TM-2200MB

POS Birch monitor TM-2200MB

POS Birch monitor TM-2200MB

POS Birch monitor TM-2200MB

另外在網上找到的資料也給她傳上來
有用的就參考看看, 沒用的就留這
MSR Doc1.pdf (20.06 KB, 下載次數: 6)

TM2200 fact sheet.pdf (235.13 KB, 下載次數: 6)

网友A:
老會員了,忘記補圖也是要停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會員了,忘記補圖也是要停權的.......。

老大, 這是一定的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大, 這是一定的啦

謝謝!我相信老會員一定會相挺,不會讓我為難的.........

网友A:
其實除了半永久性元件(例如半導體類),否則一段時間都應該更換,尤其是電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實除了半永久性元件(例如半導體類),否則一段時間都應該更換,尤其是電容。 ...

老大, 你不要緊盯要否停權
偶們希望你多點發功分享見識
停權的事情, 一個月給她殺雞隻幾個, 警戒猴們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大, 你不要緊盯要否停權
偶們希望你多點發功分享見識
停權的事情, 一個月給她殺雞隻幾個, 警戒猴們就可 ...

沒問題!我有在整理家裡的儲藏室了,這樣可以挪一點兒空間出來。
哈!其實我沒有"盯",因為有會員會舉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