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光陽噴射VJR110(啟動盤維修)

楼主(2015-07-21):
某天老弟的代步車開引擎始出現喇喇叫 心裡就毛毛的(普利盤 曲軸軸承 啟動盤可能損毀)
大概聽聲辨位一下在普利盤位置 拆開普利盤無異狀
檢查曲軸上下拉扯無間隙(八成啟動盤螺絲鬆動或損毀了)
裝上普利盤套件試運轉依然有不正常怪聲  抓到你了(啟動盤)
卸下排氣管及感知器線路
拆開散熱風扇四顆螺絲
拆開螺母再用兩陽共用特工逼下
線圈
右曲軸箱蓋 中柱 搭鐵*******記得先洩機油再拆*****
啟動盤螺母
新舊
開始組裝
記得後輪螺母要鎖上
完修 沒有異聲了

网友A:
話說這陣子我的代步機車,三陽50CC 四行程在騎的時候聲音越來越大聲,今天下午騎到附近的機車行請他們看看?
他們拆下的地方跟你的相同,但是到了下方照片時,也把紅色箭頭處全部拆下︰

然後發動機車後也是聲音很大,他們告訴我這型機車大多有這個通病,這是曲軸或是與它相關東西壞了,店家不建議我修理,要我騎到故障後,賣給有在收中古機車的店,然後再買台新的比較好。

不知你的看法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話說這陣子我的代步機車,三陽50CC 四行程在騎的時候聲音越來越大聲,今天下午騎到附近的機車行請他們看看 ...

拆下普利盤發動是為了排除整組傳動有沒有異音
聲音還是存在可能是啟動盤或曲軸軸承
我想你的車種應該是山葉水冷的VINO吧
山葉的啟動盤通常是乾式 不知老闆有沒有拆下啟動盤

楼主:
引用 网友A:
話說這陣子我的代步機車,三陽50CC 四行程在騎的時候聲音越來越大聲,今天下午騎到附近的機車行請他們看看 ...

抱歉沒注意你打的內容文字漏看 我認為還是先讓我知道三陽的哪一款車種或照張相,再來逐一判斷哪裡的異音 再來決定要不要修
運氣好啟動盤螺絲鎖緊  如果曲軸軸承那就比較不建議修(在台中也許我可以幫的到你)

网友:
樓主您以前有靠修車維生嗎,因為要拆到這個程度不但要有技術經驗,也要有工具

小弟沒有電盤特工跟4爪套筒,所以濕式啟動盤這個問題只能忍痛給車行賺1200

网友B:
老大您有檢查換機油時,機油進出差額嗎

2陽的速克達常常被抱怨吃機油,小弟的公務車,1000KM換油大該會少300CC,有聽說更誇張的換下來剩300,但是馬照跑舞照跳,也沒聽說有不好騎

老大您下次換油注意一下,如果機油少很多還有金屬屑,大概曲軸升天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抱歉沒注意你打的內容文字漏看 我認為還是先讓我知道三陽的哪一款車種或照張相,再來逐一判斷哪裡的異音  ...

我的機車是這一台︰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老大您有檢查換機油時,機油進出差額嗎

2陽的速克達常常被抱怨吃機油,小弟的公務車,1000KM換油大該會少3 ...

沒有耶!
其實我也不常騎機車,有騎也是代步一下,路程都是短程,儀表板的紅燈亮就一定去換機油、齒輪油及空氣濾清器。
這台是俗稱的"清油車",好處是沒啥煙,不過也很沒力,試過最快好像也只能跑50公里。
這陣子的聲音越來越大,已經到了我還沒騎到家,烏骨雞學姐已經在家門口準備幫我開門的地步了。

网友C:
請教q大,啟動盤還可以再細步分解嗎?價格?

网友:
引用 网友C:
請教q大,啟動盤還可以再細步分解嗎?價格?

除滾珠跟彈簧以外,乾式的幾乎只能用破壞性分解,連軸承都難拆的要命,濕式的請樓主示範

價格請參考拍賣網站,價差可到3倍

网友:
樓主抱歉了,小弟忘了您前面發過豪邁引擎維修,這種程度的修理對您來說就像一般人喝飲料一樣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沒有耶!
其實我也不常騎機車,有騎也是代步一下,路程都是短程,儀表板的紅燈亮就一定去換機油、齒輪油 ...

那就是時辰到了,齒輪油及空氣濾清器大多數人都上萬才換,很少1000一換的

第一代的50CC清油速克達,除了沒力還是沒力,小弟印象中10多年前剛推出時,電視廣告主打就是省油,騎一星期油表還沒動

网友:
空氣濾清器不用一千換啦 五千就好
還有一萬喚的呢

楼主:
換我的老豪邁也聲音出來了
已經被我鎖爆一組了 還在想辦法怎麼不讓他鬆
上班中午休息中 昨晚又睡不好才提早發這篇
等我下班一次回覆大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機車是這一台︰

噗 她的臉上已經告訴你了 風50  google了一下在某小老婆論壇下載了零件目錄可惜沒有維修目錄
看了一下目錄他是濕式啟動盤 拆卸也是根本篇依樣大同小異 只是我比較擔心拆他的啟動盤四腳套筒
可能比較小但是也很有可能跟跟豪邁迪爵的共用 不過還是要拆開來看才知道 (VJR我也是第一次拆四腳套筒
跟豪邁共用 電盤根三陽DIO 50共用) 工具共用性挺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請教q大,啟動盤還可以再細步分解嗎?價格?

最外圈的大齒輪直接抽出來就可以 三顆內六角拆開就會有三條彈簧及三顆滾珠這樣可以完成細部分解
我不知道你的車種 但是價錢都以現場老闆開價
VJR副場品 曲軸箱墊片(每個人拿的價錢不一定 也不是我拿的一定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就是時辰到了,齒輪油及空氣濾清器大多數人都上萬才換,很少1000一換的

第一代的50CC清油速克達,除了 ...

沒錯 比二行程沒力 畢竟機油有一定阻力外加區軸兩圈一次動力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就是時辰到了,齒輪油及空氣濾清器大多數人都上萬才換,很少1000一換的

第一代的50CC清油速克達,除了 ...

哈!那就等他掛了再說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噗 她的臉上已經告訴你了 風50  google了一下在某小老婆論壇下載了零件目錄可惜沒有維修目錄
看了一下目 ...

忘了問一下我這個聲音大的問題如果要修大概是多少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忘了問一下我這個聲音大的問題如果要修大概是多少錢?

如果只是啟動盤壞了 給車行修應該大概2k左右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只是啟動盤壞了 給車行修應該大概2k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忘了問一下我這個聲音大的問題如果要修大概是多少錢?

在台中也許可以幫的道你n_131|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台中也許可以幫的道你

謝謝你仍關心我的機車,你太晚說了,這件事已經落幕了,詳情如下︰
因為我弟媳跟烏骨雞學姐說她有認識一家機車行,別人說不能修的都能修......,所以昨天上午我跟烏骨雞學姐就把機車騎去給他看看,離去前烏骨雞學姐還告訴他要先跟我們報價再修,結果昨天晚上機車行老闆打電話來說修理要6500元,我告訴烏骨雞學姐那不要修了,機車行老闆說他已經拆了........,這樣怎麼辦?
我請烏骨雞學姐問他是否願把機車估回去?結果老闆說如果機車是好的,那他估2500元,但是我的機車是壞的他不想買。
今天早上我跟烏骨雞學姐去了一趟機車行。由我跟機車行老闆談,我表示昨天特別叮嚀要先報價就是想如果維修費太貴我就不想修了,老闆最後表示就用2500元把這台機車估回去,我也同意了。

我一直很懷疑,一台十幾年車齡的50CC機車有用6500元來修嗎?你知道像我這台50cc中古機車一台的行情大概是多少錢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謝謝你仍關心我的機車,你太晚說了,這件事已經落幕了,詳情如下︰
因為我弟媳跟烏骨雞學姐說她有認識一 ...

我比較好奇是壞哪個零件是否周邊零件需要跟著換6.5K(包括工錢)
就好比壞個保險司代表有東西短路
6.5K我想可他大概判定換曲軸了吧 如果只是啟動盤確實很超過了
至於有沒有這個價錢真的沒有一訂標準(如果這台車有某種意義存在)
要是我如果6.5K下在刀口上讓我撐個5~10年 可以省下幾萬塊買中古車或新車價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比較好奇是壞哪個零件是否周邊零件需要跟著換6.5K(包括工錢)
就好比壞個保險司代表有東西短路
6.5K我想 ...

那個零件壞了我沒有注意看,他就拿一個臉盆裝幾個零件給我看,不過我有看到臉盆裡有兩個直徑約4~5公分的軸承。
一台車齡十幾年的50CC機車因為聲音比較大修車費要6500元,我實在花不下去,我寧可多花點錢去買一台新車了。
其實修車跟修家電一樣,給認識的好朋友修的確可能比較便宜,因為拆引擎貴的是工時,而不是零件,就像修螢幕600元,貴的是工錢而不是電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個零件壞了我沒有注意看,他就拿一個臉盆裝幾個零件,不過我有看到臉盆裡有兩個大約4~5公分的軸承。
一 ...

建議下次修之前問一下最少多少 最多多少 自己理想的價錢多少
但是老闆也沒講最低最高價 也沒問超過多少不修就直接拆開報價(這需要跟客人商量的)
我都會講最低 及最高 也會問超過多少不修 超過那個價會再次跟客人確定要不要修
賣給車行大約最低(看車況)2K 車行賣給消費者(無整理看車況)最低10K起跳

网友:
引用 楼主:
建議下次修之前問一下最少多少 最多多少 自己理想的價錢多少
但是老闆也沒講最低最高價 也沒問超過多少不 ...

維修業者要避免與客人發生此類紛爭,最好就是先跟客人報價,以我的例子,或許真的有人願意花6500元修聲音大的問題,但是有些人可能就不打算再修。
我記得很多年前我弟弟的SIERRA 轎車變速箱會漏油,只要停車幾個小時,都會發現地上有些油漬,我跟他開去附近的修車廠維修,技師把車頂起來看了看之後跟我們說這個要拆下變速箱才知道是那裡有問題,不過拆下變速箱後如果我們決定不修,那要付2000元的拆、組費用,如果要修再看是壞什麼東西再報價,我覺得這樣也很好,至少讓我們自己決定是不是要修。
講到這個讓我想到以前常常看到新聞報導,有汽車在高速公路壞了,請拖車業者拖到高速公路下最近的修車廠修理,修車廠也是拆了一大半再報價,結果報價車主不想修也是鬧上新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