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亞 LED 崁燈 變壓器 故障, 輸出電壓太低

楼主(2015-07-21):
這是LED 崁燈的 變壓器, 故障了 燈不亮
輸出應該是 30~40V  用電表量了只有 7~8V
不是很了解 變壓器原理, 希望高手們能幫忙

電晶體 是  CS2N60F
圖三  BD1  應該是橋式整流
U1  六支腳  不知道是 甚麼

正面圖

正面圖

背面圖

背面圖

外殼

外殼

网友:
C3約有150V.板上2顆電解電容先換掉.其它元件先用電錶各別測量.

网友:
比較容易掛掉的 東西  橋整 保險絲 電容  晶體  IC
橋整DC  OUT 要有150V左右量看看
以前遇過類似的  大多是電容掛掉  或是 晶體短路 (通常IC也會跟著 掛)
如果晶體已經打穿短路  建議IC順便換
IC 沒編號無法幫你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