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C交換式充電器 型號:TC U250

楼主(2015-07-21):
大家好,第一次發文請多多指教!

這充電器昨天發現沒辦法充了,所幸想拆開自己修修看,我知道買一顆新的比修還有來的划算,不過還是想動手修修看

這殼非常難拆,用了菜刀加上槌子才把他打開
規格為:
input:100-240V~200mA 60Hz
output:5V=1A

電路正面

電路反面

不知道要從何檢測呢?  有些SMD太密有點難檢測
目前發現是電路右上那個棕色的保險絲T1AL/250V(下圖)為斷路(三用電表顯示為1)
不過這元件似乎只有在掏寶網買的到,是否可以用同規格但樣子不同的元件代替呢? 謝謝

网友A:
原來是網路延遲
想說怎沒圖片

保險絲上面都有寫規格
電子材料店就可以買到

換上保險絲前建議初級測的零件用電錶量一下確保換上不會再燒掉

网友B:
去沒屋頂查找 "保險絲 1a 250v 方"
http://search.ruten.com.tw/searc ... 250v+%A4%E8&t=0
保險絲會斷應該是一次側有短路了,先拿電表在電源輸入端紅黑表筆正反都量測看看是否短路並測量一下零件(最好焊下來)是否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去沒屋頂查找 "保險絲 1a 250v 方"
http://search.ruten.com.tw/search/s000.php?searchfrom=searchf&k=%AB ...

太感謝你了,原來我的關鍵字沒輸入"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來是網路延遲
想說怎沒圖片

那SMD元件也是盡可能地去測試有沒有損壞嗎?  還是USB充電器八成不能用都是保險司燒壞呢?  謝謝

网友:
手機用的1A充電器,老實說一般人因該多至少有2個以上,或是有萬用2A的

而充電器燒保險絲基本上就是有超過1A才會燒掉,我是建議換掉會比較好,畢竟有問題的充電器萬一充掛了手機那多划不來呢?

若你堅持要先換保險絲試試,

你直接找1 or 1.5A的,一般圓柱形的玻璃保險絲,將玻璃剪碎,取出裡面的絲線,拿去替用即可

网友:
直接去買一個新的  這東西沒那價值修

保險絲燒毀   先查MOSFET  跟橋式整流器

換好保險絲   量一下輸入端阻抗值

网友:
先查一下二極體D1及D51有無短路或開路,試試看吧

网友:
>> ...我知道買一顆新的比修還有來的划算,不過還是想動手修修看

如果以 划不划算 來看...
怎樣都不划算...
因為這個有 安全問題疑慮...
沒事就沒事,出事(手機燒掉,著火)怎麼算都不划算

不介意 以上問題...就拆來修(練功)...

介意 就去買一個 (原廠)新的,舊的(壞的)要修不修都可以
拿來修一修,可做其他用途...

网友:
除非有適當工具在手,不然也不好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