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車電子] BMW 六角鎖維修 (失敗作品)

楼主(2015-07-21):
家裡的 E90 也邁入9年, 也開始有大大小小的問題.

最近發現中控鎖解鎖後, 右後門不會自己打開... 當然, BMW 設計是複雜的,
但是裡面拆開後, 最容易壞的零件卻看起來很 "平價"
(The weakest link...  最薄弱的一環...)

嘗試去找一樣的馬達, 找不到.

找到類似的馬達, 殺肉電刷:
換換電刷, 換好後, 卻發現軸心附近有點熔掉短路了... 失敗.

只好換整個模組: ($4800 台幣.....)

不知這種馬達哪裡買? (軸心特長..)
而且買到後, 還要把齒輪逼進去..

以下為這次維修:
(下面的圖有的是自己的, 有的是借用網路上其他人DIY的照片. 如果有侵權, 請告知.)

就是這個

拆開後:

看到馬達了. 一個還好, 另一個不轉:

馬達拆解:

電刷, 可看到其中一個已經換上:

网友:
這看起來好像四驅車的小馬達咧
沒有實際尺寸 無法確認喔

如果不高溫  可嘗試3D列印品

网友: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112040266432#auc  可以用這逼出來~
馬達可能要去對岸淘回來或是從美國買回來
再不然就是要拿去讓人重繞線

网友:
馬達是johnson motor 或萬寶至的
能否零售或者買到就別論了, 因為那些窩齒輪
電鎖這些方便的設計就是鳥
4800, 貴得要死
玩過一次三菱車的, 沒辦法換馬達, 都只能換電刷
怎模你的拆機看不到那個過流保護片的?

楼主:
淘寶不知道關鍵字要打什麼... 找不太到..

$4800 還是跟材料商拿的, 不然說不定更貴.
話說BMW的策略也是... 這個六角鎖在我的車和下一個世代的車是共通的, 零件共用.
聽起來很好, 但是隨著零件升級 (舊版有這個燒掉的通病, 新版改善), 但是升級後,
零件又跟著新車價錢水漲船高... 所以雖然是舊車, 但是零件可不便宜...

那個過流保護片? 是否有其他電路保護? 因為這塊板的背面還是有電路板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淘寶不知道關鍵字要打什麼... 找不太到..

$4800 還是跟材料商拿的, 不然說不定更貴.

http://www.hongmei.com.tw/zh-han ... %e9%a6%ac%e9%81%94/ 這一顆不知道可不可以代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www.hongmei.com.tw/zh-hant/shop/benz-tw/benz-ml%e8%bb%8a%e9%96%80%e5%85%ad%e8%a7%92%e9%8e%9 ...

恩, 這個連結先收下了.

以後如果另一邊故障我會先看看的.

Thank you!

网友:
樓主您要不要看看樓上連結的NISSAN,Infiniti FX35 車門中控鎖內馬達跟您的馬達很像

网友:
以這種等級車子來說,整組4800元其實很便宜。

网友B:
對岸東西整組看來都不貴~~~
https://s.taobao.com/search?q=%E ... 0150728&ie=utf8

网友:
那種馬達其實上掏寶找 " 六角鎖 馬達 " 或 " 中控鎖 馬達" 應該找的到類似的~
不過要先用卡尺量好尺寸 ~

我在掏寶買過 lancer 後視鏡馬達 及 solo 中控鎖馬達~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對岸東西整組看來都不貴~~~
https://s.taobao.com/search?q=%E5%AF%B6%E9%A6%AC+%E8%BB%8A%E9%96%80%E9%8E% ...

有考慮過買對岸的, 但是發現整個車門就靠這個鎖拉住, 怕有安全疑慮... 不敢買.
很難保證買品質如何, 萬一用一用斷掉....

買馬達倒是可以考慮, 反正最慘就是燒保險絲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