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請問三相壓縮機問題???

楼主(2015-07-21):
請問這類壓縮機壓縮機上的過載RST可以拆換嗎(不是指線組喔)?如何拆下?還是只有換壓縮機這條路。謝謝!!!

网友A:
過載保護器在線組前面 那組線沒有任何裝置  前面配電箱內 後面壓縮機

网友B:
燒到這了 線圈應該也不保

楼主:
引用 网友A:
過載保護器在線組前面 那組線沒有任何裝置  前面配電箱內 後面壓縮機

單向的壓縮機無法啟動通常是電容器掛掉!那三相的壓縮機常故障的是過載保護器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燒到這了 線圈應該也不保

線圈指的是壓縮機上的那三個端子裡面的線圈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線圈指的是壓縮機上的那三個端子裡面的線圈嗎???

對阿 要不要拿量一下線圈阻抗有沒有正常 以及絕緣阻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