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割了才知 18650 神火 電池 的真相

楼主(2015-07-21):
以前拍的照片 想不到連圖都不用縮與google plus 同步

以前在上課時拍的 2013 3/ 26 9:26 AM   那個時候就是用這電池 搭配升壓模組 升到5V給手機
後來拆了之後 就開始蹂躪這牌的電池了

氣死我了買了12顆 每顆鋼殼印字都讓我n_084|

网友:
愈往裡拆, 容量愈少?? 4200mA>4100mA>>2550mA??

网友:
金玉其外,敗絮其中

网友:
幾年前我們團購行動電源外殼時就說過了,當時惠民租的大樓裡一大堆都是在賣電池的,你只要告訴他們要印什麼廠牌?電池外面要包什麼顏色?要印多少mA?馬上做給你.......。
所以那時我才跟大家說直接買筆電的電池回來拆,各大廠的原廠筆電電池絕不可能造假。

网友A:
唉,我記得,當初講到佛洛依德

最後總結就是......."不管夢到甚麼夢,都是欲求不滿" (指)

网友:
在跳蚤市場我看過灌到8000ma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唉,我記得,當初講到佛洛依德

最後總結就是......."不管夢到甚麼夢,都是欲求不滿" (指)

不會ㄋ
有時候夢中的我還挺滿足的
只不過醒來後的還要做一些清理,會比較麻煩而已n_056|

网友:
18650假貨很多,youtube影片有一個最神的影片其裡面裝填鹽!使重量跟真品差不多重

网友:
你的神火,裏面看起來像 SONY 的電池喔~~~ 看起來看起來~~實際就不知道了 ^^

网友:
很想知道,整個拆下來是什麼!

网友B:
神火這牌子.......
容量造假是沒錯啦,不過好歹也有保護板

目前18650,真實容量最高
好像是松下的,其他就不知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神火這牌子.......
容量造假是沒錯啦,不過好歹也有保護板

之前買很貴的松下牌電池 170 的樣子
結果是假貨

我是沒割它的包皮啦,標3100,放電測試只有19xx不到(印象中),用RC充電器最大1A放電
賣家一直說我這樣測不對啦

我手邊的電池(筆電拆出來的),隨便一顆2200放電都還有1900~2000附近

退貨我還損失運費
不想告詐欺了,直接幫打廣告就好

號稱有5A的保護版,實測只能2~3A的放電能力(水泥電阻負載)

如同wish所言,要啥包裝都有,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之前買很貴的松下牌電池 170 的樣子
結果是假貨

松下170元/顆,還買到假貨?
這個有點扯........................

小弟也是用RC充放電儀器去測試的
1.先將鋰電池放電到3V,休息一小時
2.充電到4.2V,休息一小時
3.放電
理論上,放電電流大小會影響到容量
但是不超過1C來說,應該不會誤差太大

5A保護板,最大不要超過80%也就是4A
但是只有3A的話,就有點灌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