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HERAN HD-32G62有影無聲

楼主(2015-07-22):
看電視突然變無聲音.但是有影像.主板音源線接電腦喇叭有聲音.音效板輸出接電腦喇叭無聲音.換音效板接電腦喇叭有聲音.音效板輸出接主板.依然沒聲音.
經檢查聲音ICTPA3002D2.有裂痕.周邊零件短路.換聲音ICTPA3002D2.還是沒聲音.有請各位大大幫助.謝謝您

型號

型號

背部

背部

主板

主板

音效板

音效板

電源板

電源板

音效IC TPA3002D2

音效IC TPA3002D2

IC TPA3002D2腳位

IC TPA3002D2腳位

楼主:
IC TPA3002D2量到的各腳電壓

网友A:
前陣子修理兩架海信的時候 , 都是採用外掛方式 ,

不過你這個 ic 內含音量控制 , 而且復雜得多 ,
修或改都會麻煩很多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陣子修理兩架海信的時候 , 都是採用外掛方式 ,

這樣呀.那不就頭大了

楼主:
醫不好.只好把店腦喇叭裝上去.音量很小.電視音量要開到70幾.湊合著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