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SUS U31SD 線路圖或點位圖求助

楼主(2015-07-22):
廠牌 : ASUS

型號 : U31SD

故障原因 : NO POWER

BIOS 是 OK 的 , POWER SW 有3.3V

求助 線路圖 或 點位圖 ... 感激不盡

補充內容 (2015-7-27 12:08 PM):
完修

U31SD REV:2.0

U31SD REV:2.0

機板

機板

网友:
大大,電路圖找不到,都沒有人丟出來!
可把待機 電流告知,詳細故障情況,丟出來討論!

楼主:
現在狀況:
1. no power
2. 無 3v 與5v , 拆下 bios  3v 與 5v 出現  , 換過 bios 一樣
3. 用手摸看哪顆 ic 有發熱後竟然連 3v sb 都沒了
4. 發現 ec 好像掛了

補充內容 (2015-7-24 09:22 PM):
更正...不是 EC 壞而是 RT8206A 壞了...

网友A:
您好,這種現像,在對岸有資料.
您參考看看.

""華碩U31SD不觸發,接上恆流源,電源燈閃下就滅了,待機0.06無3V5V電感電壓!取掉BIOS芯片待機0.0123V5V正常產生,更換BIOS芯片还是一样故障现象,猜想主板后级可能有短路,但是量各个电感,阻抗也都正常,无意中量到一个USB口旁的电容,两端都短路,还是纯短,不对啊,这个应该是USB供电的,用烧机法明显感觉COMS电池附近的USB接口发烫,最后发现耳机接口一侧的USB被插坏了,内部短路,挑正确后,开机OK,不知道是不是通病,论坛里很多人都碰到个这样的现象,可以参考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這種現像,在對岸有資料.
您參考看看.

這篇看過...可是它是 usb 插孔壞我這沒壞..測量 usb 接口無短路都正常 ... 可是有發現背面兩顆電容是短路的

拆掉想用電壓打的結果好像沒用 , 打不開 也沒發現有發熱的地方

也不知是接到哪裡去量不到..才想求助點位圖

補充內容 (2015-7-24 09:49 PM):

補充內容 (2015-7-24 09:50 PM):
這兩棵應該不會影響不開機

補充內容 (2015-7-25 12:30 AM):
已知 這兩棵電容 是 GND_AUDIO 用

短路電容

短路電容

网友A:
引用 楼主:
這篇看過...可是它是 usb 插孔壞我這沒壞..測量 usb 接口無短路都正常 ... 可是有發現背面兩顆電容是短路 ...

您好,短路有可能是這電容,也有可能是迴路上之零件,建議取下電容看短路還在?

网友:
ASUS U31SD 無法找到, 在下提供  U35J的圖和給你的筆電作參考,它们晶片組是一樣的

all post card code.pdf

1.65 MB, 下載次數: 88

U35J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短路有可能是這電容,也有可能是迴路上之零件,建議取下電容看短路還在? ...

這兩棵電容都有取下在量還是短路的...才在焊回...找不到他的相關零件很奇怪的...因短路也無法判定...

感謝

補充內容 (2015-7-25 12:34 AM):
已知這兩棵不會影響開機...一端 GND 端 GND_AUDIO

网友A:
你好:大大那是迴路短路.檢查電容上迴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大大那是迴路短路.檢查電容上迴路吧!

電容迴路都在夾層就是找不到接哪...

你有 u35j 線路圖那有點位圖嗎? 想比對看看

我在看這電容應該 5v 的電壓

補充內容 (2015-7-25 12:35 AM):
已知這兩棵電容不會影響開機問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電容迴路都在夾層就是找不到接哪...

你有 u35j 線路圖那有點位圖嗎? 想比對看看

您好:大大沒點位圖

這幾天修台SONY VIAO i5 筆電是分成兩塊板, DCBATOUT 短路,power supply 電流0.000A ,找出故障的電容換新即可,
沒電路就要用電表量量,電路就知道那裡接那裡了,或順便參考U35J電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大大沒點位圖

這幾天修台SONY VIAO i5 筆電是分成兩塊板, DCBATOUT 短路,power supply 電流0.000A  ...

SONY 筆電小電容易壞...

機版用電表以量過就是找不到這兩電容以外的短路地方 , 就是很奇怪除了 (橋) 以外

网友:
引用 楼主:
SONY 筆電小電容易壞...

機版用電表以量過就是找不到這兩電容以外的短路地方 , 就是很奇怪除了 (橋) 以 ...

您好,莫非是 PCH 橋短路?

楼主:
已亮機修好了 ..

這是我這台 ASUS U31SD 機子狀況 NO POWER

1. 正常說是 EC 壞.. ( 還沒換 EC 時 BIOS 拆下 3V與 5V 會出來 , 有 3.3V SB 電壓 ) 還在一頭霧水中
2. 接著在測量信號時這 RT8206A 竟然燒壞 , 連 3V 5V 都不出 , 3.3V SB 都沒了
3. 以為是 EC 燒壞  , 先換 EC 一樣沒有 3.3 SB
4. 後發現阻抗都變低尤其是 5V 的電感上 , 換上RT8206 恢復 3V 5V 亮機了...

完修

完修

完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