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學文獻] DIY電流控制器

楼主(2015-07-22):
想要玩點焊機卻要煩惱如何控制電流嗎? 可以參考下面的DIY,原理簡單到不行。

這個神人也有用微波爐變壓器做出不少東西,例如電焊機:

下面這個這是我最感興趣的,DIY電弧爐

网友A:
第一個影片
他是利用液體導電來控制電流
換個角度來看,他是經過一個負載再對液體進行電解
如果用的液體是氯化鈉溶液 (食鹽水)電解出來的氣體將會是"氯"&"氫"

第二個影片
"電銲"需要的是低電壓大電流
影片中所用的導線都那麼細,很難相信焊道可以焊得那麼漂亮&牢固

第三個影片
電弧熔爐,我覺得這個的可信度較高
隨然他用的電力來源是第二個影片的焊接變壓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個影片
他是利用液體導電來控制電流
換個角度來看,他是經過一個負載再對液體進行電解

雄大,這些影片應該都是真的。第一個影片中他放入一湯匙氫氧化鈉粉末,不過我倒是沒注意到電解的問題。電銲的部分我倒覺得還好,這種stick welding都醜醜的,輸給MIG和TIG,不過倒是很方便,不需惰性氣體。

网友A:
電銲那個影片,他所用的導線,了不起5mm
很難讓人相信是真的
再說
如果這樣都可以焊接那麼漂亮的話
那電焊機何必做到那麼大一顆變壓器
電焊線也沒必要用到那麼粗的導線

附帶一提
電焊機是"高漏磁變壓器"
影片中用的是微波爐的變壓去改變二次側的線徑&圈數,它還是屬於一般的變壓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電銲那個影片,他所用的導線,了不起5mm
很難讓人相信是真的
再說

我對電焊是外行啦,不過我找了一台Miller Maxstar 150S電焊機,發現它的線好像也不粗(額定150A),或許影片還是有可信度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對電焊是外行啦,不過我找了一台Miller Maxstar 150S電焊機,發現它的線好像也不粗(額定150A),或許影 ...

這個的線徑少說有8mm
而且是橡膠外皮
耐電流至少差了一倍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個的線徑少說有8mm
而且是橡膠外皮
耐電流至少差了一倍

有找到製作的相關影片! 是8 guage線,線徑3.2mm,理論上單獨在空氣中傳輸不能超過73A,不過短時間對方曾試過200A以上

Part I

Part II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個影片
他是利用液體導電來控制電流
換個角度來看,他是經過一個負載再對液體進行電解

電弧熔爐 << 可以拿來熔金了的說.... (心動!)

网友B:
大家對於電弧融錫有興趣嗎       有興趣我在拍影片

我的設備可以實現      以石墨棒通電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家對於電弧融錫有興趣嗎       有興趣我在拍影片

我的設備可以實現      以石墨棒通電流     ...

等你PO文了!  其實只要有電焊的電源設備都可以這樣玩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大家對於電弧融錫有興趣嗎       有興趣我在拍影片

我的設備可以實現      以石墨棒通電流     ...

專炸版主...請問....可以熔鋁嗎??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專炸版主...請問....可以熔鋁嗎??

沒問題   銅我都融過  1085度C    2mm的銅線
鋁的熔點在660度

少量是可以的   因為我功率不高1KW多又沒有做隔熱  直接暴露在大氣下融   熱量逸散太快了

基本上只要熔點比碳在大氣壓下的昇華點還低我應該可能是有辦法讓該金屬呈現液態狀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專炸版主...請問....可以熔鋁嗎??

我玩過~
當我在念機械科的時後,我們熔鋁來做翻沙~~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沒問題   銅我都融過  1085度C    2mm的銅線
鋁的熔點在660度

專大一定是練金術師來的

网友:
我還以為是S.C.R 相位控制器 都有人玩DIY哩!

話說電流焊接我還滿有興趣的!

可惜都是寸土寸金沒有多餘的地方可以玩.......

网友:
影片2的電流很小 1.6的焊條 估計不超過75A
如果真的有200A的電流 那薄薄的角鐵應該會馬上就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