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氣機] 東元分離式冷氣自動開機又自動關機 運轉燈號亂閃

楼主(2015-07-22):
東元分離式冷氣安裝已有14年,平常很少使用,只有清洗濾網,室內機還算很乾淨,
有天回家後發現東元分離式冷氣會自動開機,過幾秒又會自動關機,用遙控器關機後也是會自動開機,
自動開機又關機的狀況一直重複,運轉的燈號也同時閃爍,只有將室內機電源拔掉才解除。

此室內機之前有發生遙控接收器的接腳氧化,外觀變成黑色,出現無法搖控的狀況,將氧化物清除後就正常。
將室內機電源拔掉再插回去,不到1分鐘又出現一樣的狀況,將搖控接收器接線拔除也一樣。

上網收尋可能的故障原因,在痞酷網找到1篇文章,
TECO 東元 冷氣機自動開機烏龍維修
狀況跟我相同,廠牌相同但型號應該不一樣,按鍵開關也不一樣,
參考原文的處理方式,將該運轉開關的連接線拔除後,分離器冷氣就會復正常了,

原以為將該運轉開關噴WD40,就可以恢復正常使用,但測試的結果是不行,
只好將運轉開關的連接線拔除,目前使用正常無異常。

室內機板接線圖

運轉開關(右下角倒數第3個接線)

運轉開關外觀

運轉開關電路板背面

運轉開關電路板正面

网友:
TACT SW 裡面氧化阻抗變低,沒按下也會略為導通,換掉就好。

或是拔掉連接線不管它,其實強制啟動很少用到。

网友:
SW換掉+1

网友:
都拆到這裡了,還不順手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