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新手求救!!! LG液晶電視42LG50FD-DD 有聲沒影

楼主(2015-07-23):
插電後電源版有24v 12v 5v

從後面看螢幕燈管有亮

但是主板沒送12v給 t-con版

主板

主板

t-con

t-con

主板

主板

t-con

t-con

网友:
發錯位置囉!請版主移位,請樓主說明清楚是電視的情況下這樣,或是所有訊號來源都這樣!螢幕是顯示甚麼呢?是黑屏或籃屏呢?

网友:
圖片太小了!
除非有人熟這片板子,否則只能用猜的!

网友:
我先猜
1.應該是保險絲燒掉......
2.BGA不良....

圖片太小很難猜捏....

网友:
我也來猜一下
主板過去t-con那顆mos掛.

网友:
要先借12V給T-com測試是否正常在修沒12V迴路

网友A:
樓主建議圖片重傳,只要每張在200kb, 800*600的範圍內都可以順利上傳。

此外有會員回文,禮貌上要回應一下,不要看了文沒你要的答案就不吭不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樓主建議圖片重傳,只要每張在200kb, 800*600的範圍內都可以順利上傳。

此外有會員回文,禮猊上要回應一 ...

謝謝指導

网友:
之前家裡的LG電視也是有聲無影,後來找LG原廠來看是主機板掛了,據說是主機片掛了
換一片三千多大洋,提供給您參考~~~

楼主:
從電源板接+12V給邏輯版後影像就出現了(稍後補圖)但是查不到邏輯版12V從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