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日光燈不亮了,DIY維修可行嗎

楼主(2015-07-24):
辦公室的LED燈不亮了,拆換下來後,想說看能不能DIY維修看看
但是看了看,實在看不出哪個零件有問題
請教各位高手了
還是要如何做檢測才知道呢
謝謝大家

led日光燈規格
額定輸入電壓/頻率:AC110V/220V  50Hz/60Hz
額定輸入電流:0.09A/0.045A
額定輸入功率:10W
LED共有45顆

网友:
請將照片上傳到論壇,勿使用外部連結
以免連結失效,變成廢帖

网友A:
小弟沒修過 LED 日光燈 , 只有修過 LED 燈泡 , 以下參考 ....
1. 先用指針式電表 R x 1 檔測 LED 燈珠是否會亮 , 再量 45顆 LED 的 串/並聯 連接方式
2. 若LED 有不良需要更換
3. 量 電路板 空載時電壓 是有輸出 ?  電壓是否正常 ? 電壓要符合第1項的供電電壓
4. 若無電壓 , 要查板子上線路 及 零件是否損壞 ?

网友:
先從電源輸入端查起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弟沒修過 LED 日光燈 , 只有修過 LED 燈泡 , 以下參考 ....
1. 先用指針式電表 R x 1 檔測 LED 燈珠是否 ...

基本上差不多就是如此了
不過
對於燈珠接法是先並後串的,查修就比較麻煩了
以原PO的45顆來做假設
假設為5顆LED先並聯,共有9串
就只能檢測一串5顆並聯在一起的LED,而無法做單顆的測試了
一串5顆的LED,其中只要有一顆短路,外觀上又看不出來的時候就麻煩了

网友:
電源板也可以另外買
修過幾次沒成功

之前經驗
查橋整進來有沒有150V
在查MOS管~接者懷疑電源控制IC
還有看過上一個維修者直接在MOS管上跨1顆電容的
最後還是買板

网友:
察看是幾串幾並的
買一塊DC12V的昇壓定電流模組
直接改成DC12V的也不錯

楼主:
感謝A大及雄爸的意見
小弟跟著做了測試
用三用電表測試了那顆紅色電容,
參考網路後方法如下,不曉得是否正確
將電子式三用電表調整至歐姆200後直轉伏特(一橫線加3點)呈現出158後開始下降至0

二極體呢......恩,真的不會了
不過把電容翻開後,表面卻呈現濕濕的狀態,不知道是否正常

另外45顆LED應該是分三組
因為上頭編號是A1-A15、B1-B15、C1-C15

网友:
我說的那顆電容,它是AC110V輸入經過四顆二極體整流之後的濾波電容
建議你再輸入端,串一顆60W以下的鎢絲燈泡再上電
然後用DC200的檔位,去測量該電容是否有DC150以上的電壓

网友:
不要插市電
用3V 電池, 直接連到每個燈珠, 測測看亮不亮, 對單一3.1V以下的LED都有效
不亮的話對調電池的正負極再測一次
都不亮就是壞那顆, 除非每個燈珠裡面包了多過一個LED DIE, 那這個方法就不行了.
另外, 可以留意一下熱氧化的問題, http://wp.me/ph3BR-1f8
它的線路, 很可能類似這種 http://goo.gl/SCUAb9

网友:
照片上看那顆4N60好像燒焦了,不知還有沒有其他零件壞,修理划不來

网友:
保險司有無斷路?

楼主:
經xiaolaba大說的方法測試後,每一顆LED都是會亮的
如果真如cobra200309大說的壞掉,那我大概也會放棄,因為看起來太難焊了
另外依編號而成的三組(A、B、C)各15顆的LED
其實也不太知道他的串並聯方式
正極接A1+固定及負極接B1-跟C1-,B1跟C1都會亮,餘都不亮
正極接燈座紅線+,負極接A1-、B1-、C1-,A1、B1、C1也都會亮,餘也都不亮
要改成DC輸入好像也不容易

网友:
非隔離式 恆流驅動器

三條線一定有邏輯

建議外加驅動器 保留原LED燈組

网友B:
正極接A1+固定及負極接B1-跟C1-,B1跟C1都會亮,餘都不亮
正極接燈座紅線+,負極接A1-、B1-、C1-,A1、B1、C1也都會亮,餘也都不亮

從天人大大上面的描述,應該是15串3並的架構,紅線是15串LED的+,黑線則是15串的-,有關於LED的串並架構我想應該是這樣。

如果有直流電源供應器可試著點點看,接紅黑線,電壓調到約40V全部LED應該就會亮了,若電源供應器只到30V也可以DC+接紅線,DC-接A11的-試試看是不是可以點亮A1~A11;B1~B11,C1~C11依此類推.
測試的時候記得要把電源版跟燈條拆離在做測試,以免電壓回灌電源板。

如果是電源板部分壞掉就比較麻煩了...

楼主(2015-09-04):
引用 网友B:
正極接A1+固定及負極接B1-跟C1-,B1跟C1都會亮,餘都不亮
正極接燈座紅線+,負極接A1-、B1-、C1-,A1、B1、 ...

照A大的方法做了測試
拿了一個9V的電源
正極接紅線,
負極接A4,A1~A4亮,餘不亮
負極接B4,B1~B4亮,餘不亮
負極接C4,C1~C4亮,餘不亮

网友:
引用 楼主:
照A大的方法做了測試
拿了一個9V的電源
正極接紅線,

可以再做個實驗將負極接黑線,正極接A12的正,如果會亮,那就15串3並沒錯了

网友:
照片裡有一顆電容好像凸肚了,那顆檢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