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飛利蒲 32PFL5609D/30 開機白燈常亮

楼主(2015-07-24):
從外母處收回一台PHILIPS 32" LED TV, 投訴說不開機...

先來銘牌

銘牌

銘牌

TV 上電後電源白燈常亮,沒有畫面, 沒有背光,  遙控器及機上的按鈕都沒反應, 好像一上電已當機了

電源板是delta 的DPS-135FP, 這板子的維修資料很少, 電源板目測沒表面傷痕, 發現4個紅圈的電容數值只剩下一半, 己更換新品, 其他電容經測量數值正常

DPS-135FP

DPS-135FP

TUNER 板

TUNER

TUNER

主板

主板

主板

電源板電壓測量數值
PS-ON 跟BL-ON 都是0V , 是否主板問題導致沒電壓去開啟?
請各大大指導維修方向

网友:
這台輸入220vac很少見,我的話會先測量按鍵板上的微動開關是否正常,先排除按鍵的問題,再來測量缺電壓的排線是否正常,之後電源板和主板bl-on對地是否有短路的情況,提供參考

网友:
PS-ON 跟BL-ON 都是0V , 是否主板問題導致沒電壓去開啟

沒連到主板,這幾個信號是測不出來的!!

楼主:
回各大大,我是在香港

楼主:
所以是220v

楼主:
以上電壓是連著主板時測量出的

楼主:
剛剛再測量, 把電源板跟主板的3個插全甩掉, 上電測試, 發現只有3.3VSB跟PSON有3.3V, 其他所有插的12V, 24V都是0 輸出, 看來是電源板問題?

网友:
12V,24v都有输出,还怀疑电源板?

网友:
你指的白灯常亮什么意思?

是不是绿灯常亮呀?如果是就说明已处于开机状态啦!

网友:
紅圈處請來個特寫,最好註明原件編號。

主機板

主機板

楼主:
從左至右是
(7117)
99TG4
A209

(7103)
ST1S10
EB918

(7116)
99TG4
A209

請問下一步該怎量?

网友:
建議先查主機板上與3.3VSB有關的供電電路。
此機故障的現象是待機時的相關電路未完成(起動)待機動作。
相信這台機器的按鍵及遙控器應該無法使用吧。

楼主:
對, 機上按鍵跟遙控器都沒有作用

网友:
電源板跟主板的3個插全甩掉, 上電測試, 發現只有3.3VSB跟PSON有3.3V,有點疑問 如果未接主機板PSON應該是0V還是PSON是負電控制 建議用單獨電源板測試 比較好確定哪一邊的故障

楼主:
謝, 會再測試

楼主:
今天有空再作測試, 接上主機板的情況下把3.3vsb的電壓接到PS_ON, 發現除了3.3VSB,有3.3V外, 其他全部都沒有電壓, 請問應該返回測量電源板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有空再作測試, 接上主機板的情況下把3.3vsb的電壓接到PS_ON, 發現除了3.3VSB,有3.3V外, 其他全部都沒 ...

这不很明显

ps-on是低电平才开机的

据说此机有技改,可网上搜索资料

楼主(2015-08-28):
ps-on 是低電平才開機<-----請問是指要超過3.3v 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