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問「工業電腦」的螢幕輸出

楼主(2015-07-24):
最近接到一台工業電腦,型號廠牌不明!因為需要更新電腦上的系統,但這台電腦上卻找不到 可以外接VGA螢幕的接口,所以無法將機器畫面顯示,

更不知道如何外接滑鼠鍵盤,打開機殼,有發現機板上印刷著VGA的12 pin針腳(不是15 pin的),應該是可以外接螢幕的,想請教各位前輩,

如果要自己DIY一條VGA線,我該如何知道主機板上的VGA輸出的各個pin(如R G B 接地)

或是有其他方式可以顯示畫面的,感謝還有感激、感動各位的協助!

196225[/attachimg

网友:
沒看到外部介面的照片....
在下有看過某家的工業電腦,必須經由網路埠以TELNET連線之後才看的到裡面狀況.完全沒有影像輸出.

楼主:
這台可以用ssh 連線進入,但是沒有密碼才會想顯示出畫面,重設密碼

网友A:
參考這個看看

page 15 :  VGAB1 : External VGA Connector ( 12 Pin Header )

2.22 MB, 下載次數: 77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參考這個看看

page 15 :  VGAB1 : External VGA Connector ( 12 Pin Header )

感謝先,架構很像,找時間來測一下VGA的針腳...
但是 請教前輩 pin 11 Detect-display Data 與pin 12 Detect-display Colock(不太了解這兩腳)
要對應15 pins VGA接頭的哪個接腳??

网友B:
若是還找的到 PCI 介面的顯示卡, 也可能可以插在電源供應器旁 PCI 介面, 試試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若是還找的到 PCI 介面的顯示卡, 也可能可以插在電源供應器旁 PCI 介面, 試試看

好像沒有PCI插槽!!??

网友:
機板大都會有型號,查查應該就知道是哪款單板了。可以試試  帳號:admin   或 user   密碼:admin 或password 或12345  等等通用帳號、密碼

网友:
參考這個,看來蠻相識的  ...  Packeteer iShaper 400 RoHS V1.3 Motherboard EM-8570Z

网友:
我標示的紅框處是否是 PCI (Riser Card)
另外你的主板你照的照片有看到 EM-8550 Z Rev 2.1 應該是型號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先,架構很像,找時間來測一下VGA的針腳...
但是 請教前輩 pin 11 Detect-display Data 與pin 12 Det ...

可參考
12 SDA (DDC 數據 Detect-display Data)
15 SCL (DDC 時鐘 Detect-display CLOCK)

VGA 腳位

VGA 腳位

网友:
hojoytw大的紅圈處應該是PCI Slot, 若有Debug Card可是看看是否可跑碼.

楼主:
Em-8550好像是機板上的一組晶片,感激大家的協助,我應該會先找一塊PCI raiser的vga卡,若不行,再自行DIY 一條VGA線

楼主:
引用 楼主:
Em-8550好像是機板上的一組晶片,感激大家的協助,我應該會先找一塊PCI raiser的vga卡,若不行,再自行DIY  ...

PCI raiser的VGA卡,一時找不到
在eBay有找到一條12pin轉15 pins的VGA線,請問各位前輩,準備下標買下去,請問這條可以用嗎?

网友:
如果不能用你要跟我求償嗎?

网友:
我好像有一條12pin轉15 pins的VGA線
但臨時要找不到...

网友:
這種轉線應不必買,找舊顯示卡上就有了,稍做修改只要符合主板上的定義做調整就可以了。
主要的問題是,有主板上那12 pin 的定義表,問題應就解決了。

如果您需要這種轉接線,就送給你吧!有需要請短消息收貨資料,運費自付。

网友C:
這台因該是防火牆,跟之前在公司用的機器一樣,可使用pci顯卡來接螢幕,密碼預設123456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台因該是防火牆,跟之前在公司用的機器一樣,可使用pci顯卡來接螢幕,密碼預設123456 ...

這台是防火牆沒錯!但是密碼已更換沒有交接,請問前輩知道機板的型號嗎?

如果用pci顯卡來接螢幕,是如hojoytw 前輩說接在power旁的riser 卡上嗎?謝謝

网友:
是否主板可以照多一點照片, 也許可以幫忙發現型號也不一定

若沒 PCI VGA 卡, 轉接線也不知腳位

有錯誤請糾正

我是使用非正規暴力錯誤測試法, 很久以前測試這種方式, 沒燒掉主機板或銀幕

我是沒有仔細 google VGA 信號線的電器規格,  VGA 腳位輸出好像是 0.7V 8mA

我以前就 R,G,B,水平同步,垂直同步 五條線 排列組合一下
還是可以找出正確的腳位的排列組合

至少三條 R + HSync  + VSync 可先測出銀幕有顯示只是顏色不對
固定 HSync, VSync, 然後在測試 R,G,B 的正確腳位

若有安全疑慮,  這方式看看就好 ^_^

楼主:
感謝大家(版主)的協助,沒能以DIY VGA線看到畫面,最後還是以接上 PCI VGA卡的方式將機器畫面顯示出來!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大家(版主)的協助,沒能以DIY VGA線看到畫面,最後還是以接上 PCI VGA卡的方式將機器畫面顯示出來!

恭喜成功解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