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TECO東元TL3289TV無聲

楼主(2015-07-24):
TECO東元TL3289TV無任何聲音,連接A/D板上的HDMI也沒有聲音,影像正常
原先以為是A/D板故障於是向露天賣家買了號稱二手良品的A/D板換上後
依然是有影無聲
請問各位大人該如何下手維修
謝謝!!
感激不盡

网友:
換了AD板,還是無聲,會不會喇叭壞掉了!

网友:
a/d板上接喇叭的接頭(通常是二組左右聲道)拆下,拿電表測是否為低歐姆值

楼主:
喇叭有拆下來接音響測試過是好的

网友:
喇叭试过好的,

AD板换了也一样,剩下来要查的

只有电源供电及伴音音源了(如果是AV或HDMI输入)

网友:
會不會是耳機座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