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朋堂電磁爐會加熱 無顯示

楼主(2015-07-24):
尚朋堂電磁爐會加熱 無顯示,個人首先判斷是那個震盪晶體故障,請問有人知道那個震盪晶體頻率是多少嗎?或是還有哪邊故障,請指教!

楼主:
推一下,希望有人能幫忙....

网友A:
自助人助...

周六才修了,一個冷氣遙控器
狀況: 也是LCD無顯示(原本還有顯示一半,要用手壓一下,才能顯示另一半)
它的問題是 LCD玻璃與PCB板中間的導電軟壓條(不知真正名稱)接解不良...
最後在外殼與導電軟壓條加上一片硬紙片(相當用手壓住)而解決...

但你的問題,原因可能有很多情形...
LCD 完全沒顯示...
應該是整體性的問題..
1. (LCD模組)沒有電源之類..
2. 或者我的一樣接觸不良(可能性很低)...
3. LCD對比或對比偏壓出問題...
4. ...
有些東西,你要自已試一試...(壓一壓,量一量)先做初步判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助人助...

周六才修了,一個冷氣遙控器

感謝您的回覆

有量過該顆IC電源5V 正常,控制加熱部分可動作
LCD是模組式,用接腳焊接, 有用烙鐵焊過,無接觸不良問題
震盪晶體兩端用電表量不到頻率, 外殼也無頻率多少的標示
拿一般相同外型可正常顯示之LCD手錶用晶體換上去無效
問題:  該震盪晶體是多少?  用電表如何量到他的頻率?

网友:
我猜你一開始懷疑對象就有問題!

既然是單晶片控制電路,如果石英晶體沒有振盪,那你如何能做加熱控制?

1.震盪晶體兩端用電表量不到頻率!
如果你是拿是"示波器"量不到,可信度比較高....(我沒拿電表hz檔當作量晶振的經驗)

簡易檢查晶振的方式我是用電表一端接地,而另一端接晶振,此時會量到約2.多伏的直流電壓~

建議你把全部電路板拍下來,只拍這一小塊很難看出問題....

楼主:
補貼全部電路板圖 DATASHEET
由DATASHEET查得系統頻率和顯示震盪晶體是分開的,系統頻率有正常動作,因此加熱控制正常,
顯示器用晶體的頻率是32768,找到一顆32768晶體新品換上, 無效(還是沒顯示)

网友:
按鈕有壞掉了沒?

网友B:
請問OSC1躲在LCD下面嗎,樓主您的相片沒看到

楼主:
每個按鈕 沒按時開路,按下時導通-->正常
按開/關 按鈕時 啟動LED燈會亮 滅
按左右調整鈕時也會改變加熱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問OSC1躲在LCD下面嗎,樓主您的相片沒看到

如圖示

网友B:
看起來LCD下面還藏了一些好料,樓主您要不要先拆下LCD看看

還有由您的資料,LCD電源由MCU供應,您要不要量一下,LCD到底有沒有電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起來LCD下面還藏了一些好料,樓主您要不要先拆下LCD看看

還有由您的資料,LCD電源由MCU供應,您要不要量 ...

如10樓之圖
覺得很奇怪,LCD只有SEG8 ~ SEG19  COM0 ~ COM3 接腳有用到,並沒有VCC+ VCC-之接腳

网友B:
小弟習慣那顆4.7U/50V會先換掉,這種小電解電容常常無預警掛點,而且外觀看不出來

VLCD有電壓嗎

网友:
標示 Y2 那個三腳咖啡色元件,像是震盪晶體?

网友:
32768HZ的是系統計時器,跟螢幕無關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弟習慣那顆4.7U/50V會先換掉,這種小電解電容常常無預警掛點,而且外觀看不出來

VLCD有電壓嗎 ...

感謝您!! 經檢查確實VLCD無電壓,由於他的引線被IC擋住了,不知道為何斷路,
接一條線到VDD後,顯示正常-->完修

另外在此感謝許多提供意見的朋友,讓我有動力持續檢查, 終於找到故障,將它修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您!! 經檢查確實VLCD無電壓,由於他的引線被IC擋住了,不知道為何斷路,
接一條線到VDD後,顯示正常-->完 ...

今天才上來,看到你已經完修~

我還是要多說一下.你的控制電路板(綠皮)有侵蝕現象!
所以導致線路有異常問題~

建議把脫皮/發黑(氧化)的地方稍微刮一下,讓他恢復銅色!
在用銲錫加工避免二次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