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Viewsonic VX1962WM 電源版換掉就會正常了嗎?

楼主(2015-07-25):
Viewsonic VX1962WM 原來是畫面會有彩色雜訊,過一會會變成顆粒狀,造成PC一直要去讀解析度(這是我猜的),硬碟一直讀形成電腦類似當機

原以為是顯示卡故障,後來交互測試時,才發現是螢幕造成的,我也是第一次遇過螢幕形成電腦當機

想說會不會跟我之前處理過的一樣軟,就自行拆開看果然紅圈內的電容有爆漿了,開開心心換的掉了,組裝回去接上電腦後發生了陰陽鏡

螢幕畫面的左側是正常的視窗畫面(剛好畫面的二分之一),右側則是畫面內容正確但是整個像是有一層綠色的遮罩在上面

以上一開始以為很簡單所以完全沒想到要拍照,以下就是問題了

以為是線路沒接好,重新接過時發生嚴重悲劇了,藍色方框裏的八根腳,沒對好錯開了,只接到其中四根,送了電,這下子連電源也沒反應了,越修越嚴重,有量過藍色方框內電源版的P1與P5是沒電壓的(上面註明應該是有5V)

想請教大家,電源版重買過就OK了嗎?(檢修電源版內其他的電子零件超出我的能力了),最主要是怕電源版買回了,結果陰陽畫面還是一樣那就冏了

网友:
你畫的紅圈位置有一根保險絲,
量一下是不是開路,換掉應該就可以開機了.
至於顏色異常,請先檢查屏線,
這一款屏線組裝時很容易造成
金屬接點變形移位,拉平後組裝應該就行了.

楼主:
大大指的是紅圈裡的兩點嗎?歐姆 量起來是0,所以保險絲應該沒斷

另外請教,電容的容值一樣,但是電壓選比較大的,有影響嗎?

原來是220uf 35v 我用220uf 50v,

网友A:
理論上容值相同,耐壓可高,小不行是符合的,看主板這邊5V,12V是否正常如果把12V灌到其他PIN哪可能燒壞IC

楼主:
引用 网友A:
理論上容值相同,耐壓可高,小不行是符合的,看主板這邊5V,12V是否正常如果把12V灌到其他PIN哪可能燒壞IC ...

電源版這邊沒電,所以右邊也無法查出是否有電壓輸出,還望板上大大指點,直接換電源版有無機會,還是插錯了也會傷到其他的東西,若是這樣就只好放棄了,在此先謝謝大家了

网友:
電源板當AC電源插頭插上時就開始輸出+12、5V,你的失誤當然毀了這台顯示器,不該有高電壓的
不該接地短路的直接就掛了...掛了AD也死了PSU..

會造成什麼傷害你自己看一下PSU上頭腳位標示就知道你做了什麼了....

楼主:
就算是死了,也要找出原因,不能死得不明不白,不然這次的犧牲,對下次的改進,一點幫助也沒有
沒有依據的推斷,所有東西都被燒了,實在是心有不甘
手上剛好有一台奇美的958A,查了一下論壇裡的舊文章,發現電源版好像一模一樣,決定拆下來,交叉測試一下是否就是電源版故障了
果真一台奇美,一台三隻小鳥,只有殼不一樣,其他的電路板幾乎要一模一樣了。
電源版拆換過來之後,畫面就可以用了,只是回到了我一開始形容的有一邊顏色有問題,上方比較暗是相機拍攝的角度關係,實際上顏色是均勻的
這樣有大大可以讓我請教一下,壞在哪裡嗎?謝謝大家

网友:
右下角面板壞掉了.....

面板排線問題?

楼主:
既然兩台都拆了,乾脆連驅動版也一起移過去看看,結果是不行
雖然畫面不會變成 陰陽鏡了,但是整體色階有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