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問大大們這PLC輸出腳

楼主(2015-07-26):
小弟對PLC不了解,上來請問大大們幫我解惑,請問PLC輸出到平行接頭第17腳為空接,但7段顯示器每個第二腳並接後到平行接頭的17腳為什麼要接呢?
R/G代表的是什麼呢?

网友:
PLC我也不熟... 單從圖中找出的相關資料

7節顯示器是 OMRON 的 M7E 顯示器, 規格書如下連結:
https://www.ia.omron.com/data_pd ... 1_csm33.pdf?id=1142
R/G 代表請參考規格書第2頁及第3頁, 是特殊型款(M7E-02DRGN2)可直接由該腳以電壓準位設定顯示紅色或綠色.

然本文圖中已標示7節顯示器為 M7E-02DRN2, 該型號為紅色字體, 故R/G腳空沒有功用.
底座連板與連接器應為共用品, 所以內定都有相連接.

楼主:
lazy大謝謝您幫我找到這些寶貴資料,謝謝您幫我解開了這些疑惑,感恩阿

网友:
每次看到PLC接7段顯示器我就覺得有點搞笑~

現在人機介面1萬上下,其實就很漂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