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請問 茂迪 LPS-305 可調電源供應器 如何切換CC CA模式

楼主(2015-07-26):
朋友拆筆電的18650鋰電池,只剩2V左右的低電壓,要幫舊鋰電池充電,於是我將第二組輸出,先設定電壓為4.2V,再設定電流為0.5A,

這樣就變成定電流模式了。使用完畢後,要改回為定電壓模式就改不回來了,請問有那位老師會改設定。

設定時顯示兩組都是CV模式

但是按下OUTPUT鍵後,第二組就變成CC模式

网友:
第二組輸出短路了

楼主:
所以要拆機維修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所以要拆機維修了?

空載或是輸出端子沒有連結任何線路或是負載的情況下   電源故應器跳恆流    代表電源供應器出現異常

或是恆流值太低  (在本例中不是這個情況

該打開修了    可能只是簡單的輸出端問題   也可能是複雜的驅動電路在作祟

网友:
不會這麼快壞吧!
我是沒有用過這一台,不過可程式的電源供應器在開機都會自我檢測,故障馬上就知道了。
如果這台只有自己使用,而且使用完會做歸零設定後再關機,那一般可程式電源供應器開機後,只需要做︰
+V SET(7) 設定輸出電壓
-V SET(4) 應是設為0
+I SET(8) 設定輸出電流
-I SET(5) 應是設為0
最後按下ON/OFF鍵就可以了。

网友:
hibiki大提供的說明書, 可以參考看看: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mp;page=1#pid659926

网友:
參考操作手冊,重新校準一次,應可以回復。

楼主:
拆開機殼,不幸被專大命中問題所在,輸出板上的二極體炸了造成短路。
當初買的時候,有送另一個ng備品,還好這台的大焊點比較容易解焊(本來是想拆備品上的零件,但是使用中的輸出板解焊不下來,後來就直接移植),而且零件不多看起是應該是良品。於是將使用中的數字板、螢幕拆下搬到備品這台的面板。

燒掉的二極體

拆不下來的輸出板

已拆下的備品輸出板

組裝後,開機,電壓一直亂跳,問題更多了,只好回頭拆原來的輸出板修二極體了。有老師可以教一下怎麼拆大焊點嗎?我用一支220V 200W的烙鐵,可以熔錫但是焊錫吸不乾淨。

网友:
引用 楼主:
拆開機殼,不幸被專大命中問題所在,輸出板上的二極體炸了造成短路。
當初買的時候,有送另一個ng備品,還 ...

焊油、加錫或吸錫線

楼主:
焊油、加錫都試過了,忘了用吸錫線,馬上去吸

网友:
再來我們來說說自我檢查  一般數位控制電源普遍具有這功能
但是輸出端後端  不是怎麼的完善   像這種在最末端的故障   自檢是檢不出的

大二極體來回加熱拉一下應該就掉了  或是剪腳 之後再清理焊點

電壓會跳  要不要試試加一些電容

楼主:
換掉燒毀的1N5404,因為燒黑碳化,因此將碳化的IC板挖除,最後成了這個樣子,只好將1N5404焊在另一面

挖掉的IC板

焊在背面的1N5404

組裝,開機,悲劇發生了,報警00002,請問老師有人知道這個訊息的含義嗎?

网友A:
引用 楼主:
換掉燒毀的1N5404,因為燒黑碳化,因此將碳化的IC板挖除,最後成了這個樣子,只好將1N5404焊在另一面

挖掉 ...

說明書內有說
若是發生ERROR#2的現象時
表示EEPROM內部資料被清除,需重新校正。請依照下列步驟先將EEPROM內的資料Reset之後,再依照第5章節的校正步驟來執行校正。
LPS 305 EEPROM的Reset步驟:
請將-Iset(5)及+▼同時按下,就會清除掉LPS 305 EEPROM內的資料。也就可以解除ERROR#2的訊息。

可試看看

楼主:
感謝hibiki大大說明,下班回家試試看,謝謝~~

网友:
二極體會被燒毀,表示電池對內部放電
怕是連功率晶體都掛
但目前還可以顯示cc 表示晶體應該活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說明書內有說
若是發生ERROR#2的現象時
表示EEPROM內部資料被清除,需重新校正。請依照下列步驟先將EEPRO ...

可以清除掉S-305 EEPROM內的資料,但是在校正時,卻量不到電壓,是零電壓,有請老師解說這個情況如何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