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此晶體可替換品?

楼主(2015-07-26):
請教各先進~
此晶體可替代品?
感謝~~

補充內容 (2015-7-27 09:38 PM):
Q06SN60A

网友A:
照片上零件號碼是 Q06SN60A
申明一下 ,我是用猜的而且猜錯機率很高:
N-CH  MOSFET   6N60 或 6N60A

會這樣猜的原因

電路板上印著Q1且這個零件旁邊 有個黃膠帶類似變壓器
猜這是個 SWITCH POWER
這類電路不成文慣例 ,一次側電路零件編號會編排的很前

搭配散熱片…
再次小結猜測:  SWITCH POWER一次側電路的功率 MOS FET,
SWITCHPOWER  如果是返馳式FLYBACK 單級驅動
這個位置上MOS FET  通常選用耐壓為600V,也有少數用550V。

假設是 MOSFET 6N60 / 6N60A  沒錯的話,
很多生產6N60 / 6N60A這個同級品的大廠,基於些微特性差異在其零件號碼中加點料。
Q06SN60A  個人習慣將其中 N 兩側數字保留其餘去掉得6N60A

尤其這零件商標不知是哪家大廠製品,很難以Q06SN60A全碼搜尋的到。

PS1: 如果你沒簽神馬保密條約,大可將零件周圍電路一起照下來別偷懶。
我擔心猜錯糗大了一直考慮要不要回文,我想大家會不回也是這原因。

PS2: 照片上號碼  Q06SN60A ,建議你該填進發文中,方便別人剪貼搜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照片上零件號碼是 Q06SN60A
申明一下 ,我是用猜的而且猜錯機率很高:
N-CH  MOSFET   6N60 或 6N60A

其實我一直很想叫他自己google

网友C:
Q沒D簡單
看了賽門兄的回文,深感用心,那個那個…淘淘不絕

建議補個全貌照片,或容納更多元件的照片
當然Q的特寫不能少,若有你人眼辨識型號的話就更好了,畢竟東西在你手上,怎麼轉怎麼看/拍隨你

就 阿炸元件 所言,自己 google
我自己也很菜,若是我來估了,大概也只是浪費 google 資源和又不知道製造了幾公克的二氧化碳XD
不知道DNA也是有很大的進步空間?

楼主:
引用 网友A:
照片上零件號碼是 Q06SN60A
申明一下 ,我是用猜的而且猜錯機率很高:
N-CH  MOSFET   6N60 或 6N60A

感謝大大~
其實這是 t5 預熱式電子安定器
小弟會再找時間補上完整電路圖
感謝大大詳細回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實我一直很想叫他自己google

大大~
其實小弟也有像辜狗大師求援,然而都沒找到解答
所以才來此求助

楼主:
引用 网友C:
Q沒D簡單
看了賽門兄的回文,深感用心,那個那個…淘淘不絕

小弟也是菜的很,在電子領域也算的上學不專精
上課不專心...
您的提議小弟會在找時間將電路完整補上
感謝~~

楼主:
引用 网友A:
照片上零件號碼是 Q06SN60A
申明一下 ,我是用猜的而且猜錯機率很高:
N-CH  MOSFET   6N60 或 6N60A

SIMON1016 大~
圖已補上~8樓
還請大大指點
感謝~~

网友D:
這個品牌還真的沒看過...

貼上我手邊的東東參考看看~

网友A:
參考10#
K3562/K2628 600V  600V  6A.  耐壓和電流 與前面題到6N60( A  )相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參考10#
K3562/K2628 600V  600V  6A.  耐壓和電流 與前面題到6N60( A  )相當。

感謝大大指點!

网友E:
電子安定器用電晶體13003參考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E:
電子安定器用電晶體13003參考看看

感謝大大提點~  ^^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這個品牌還真的沒看過...

貼上我手邊的東東參考看看~

大大~
最右邊那兩顆晶體,可否麻煩給圖參考?
感謝~

网友D:
引用 楼主:
大大~
最右邊那兩顆晶體,可否麻煩給圖參考?
感謝~

東西放在公司, 回覆晚了些...

還有看到另外一支樣品, 一併拍過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東西放在公司, 回覆晚了些...

感謝大大的幫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