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Yamaha ProMix 01 接線

楼主(2015-07-26):
請問圖片中的MIDI接口是要接什麼東西的

网友:
可能是

樂器數位介面(Musical Instrument Digital Interface,簡稱MIDI)是一個工業標準的電子通訊協定,為電子樂器等演奏裝置(如合成器)定義各種音符或彈奏碼,容許電子樂器、電腦、手機或其它的舞台演出配備彼此連接,調整和同步,得以即時交換演奏資料
https://zh.wikipedia.org/wiki/MIDI

网友:
用法之一: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_vqM_ao88AI
電腦要有 MIDI 介面,如有 MIDI 音效卡或 USB 轉 MIDI 線。
再裝能支援 MIDI 控制的音樂編輯軟體。

錄音室才比較會用到 MIDI 的控制功能。

网友:
數位單音節奏
來請跟我哼,以-----哼小蜜蜂歌曲,叮叮叮  叮叮叮 叮叮叮 叮叮叮 ................反正從到尾死牠

网友:
要改成什麼樣子?

网友:
【midi-in】是接【山葉電子琴樂器的】!!吉他 bass 鼓聲的【音源source】也可以!!
【midi-out】是接電腦的聲卡的~一般是外置聲卡~例如 yamaha ur242或 ur44
這裡有【聲卡yamaha ur242的照片】可參考一下!!
http://bbs.pigoo.com/thread-57395-1-1.html

反正 搞清楚source與target!!l兩個就行了!!
source接【midi-in】~target接【midi-out】!!
例如 兩台錄影機【A錄影機】當source____【B錄影機當】target
例如 兩台電腦【A電腦有MIDI檔】可當source____【B電腦】當target

其他說明:
這個影片 說前面【8】channel是給【麥克風用的】~可調節麥克風大小
其中有兩個是壞掉的~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5fjv16Jnamc

第2個影片介紹 【9th~16th】 channel是好的【給樂器用的】【調節輸入樂器的大小聲】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lZGTPKplRB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