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討論] 110V吹風機是否可改國際電壓呢?

楼主(2015-07-27):
如題所示,請問如何用最少的原件,增加什麼迴路最適當呢?

网友:
摟主
什麼迴路最適當?
技術區你現在最需要元件   是圖片

网友:
增加圖片最適當~

网友:
當然可以  全直流     交換式電源供應器    直流電熱絲   直流堝輪   還可以做功率控制

你想看嗎  我有1.2KW的n_087|

7天後吧你         違反版規       技術板塊 發文需附實體圖   或是  請站長 幫你移到閒話家常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