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例分享] 電動鐵門的角鋼輪更換

楼主(2015-07-27):
電動鐵門原有2個支撐用角鋼輪,其中一個因為軸承卡死無法滾動,與底下的角鐵軌道摩擦,
軸承加入潤滑油也無效,只好更換新品,舊角鋼輪拆下後發現軸承已完全損壞,裡面的鋼珠都掉出來。

所需工具:千斤頂、板手
材料:角鋼輪(五金行購買140元)

舊角鋼輪

新舊角鐵鋼輪比較

新角鋼輪安裝完成

网友:
銹蝕是主因嗎?

楼主:
原設計上無法避免軸承生鏽浸水,造成軸承卡死,所以使用年限到了就要更換,幸好原來安裝的角鋼輪座底下有開孔,可以用先斤頂撐高就可以更換,如果沒有開孔,還要用砂輪機切開一個缺口。

网友:
這個位置容易進水,灰塵,

只有多抹一些黃油可以防進水,

卻更容易沾黏塵土,

有一好沒二好,只有常清理保養了!!

機悈式停車位也是這種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