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FORD MONDEO 2.0 的引擎腳

楼主(2015-07-27):
小妹的FORD MONDEO 2.0 已經10年快9萬公里了,

近來感覺車內引擎震動變大了,

方向盤,油門都會感覺到引擎的震動,

車子的引擎腳是多久要換啊??

還是壞了才換??

网友A:
平平FORD的,請您檢查箭頭處橡膠是否有裂痕或橡膠失圓

有的話就要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平平FORD的,請您檢查箭頭處橡膠是否有裂痕或橡膠失圓

有的話就要換了

這個自己就可以檢查嗎??

需要回原廠才能換嗎??

謝謝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個自己就可以檢查嗎??

需要回原廠才能換嗎??

自己看就可以了

网友:
引擎腳壞掉連排檔桿都在震...

网友:
在下看修車廠師傅都是車子頂起來,用一支較長的頂桿去扳引擎腳附近的結構來判斷引擎腳的老化程度.

网友:
引擎腳用來隔絕引擎傳到車身的震動,在長期承受引擎的重量以及抵禦傳動的反作用力之下,材料會產生疲乏老化以致喪失隔絕引擎震動的功能。引擎腳壽命長短端賴駕駛習慣與引擎運轉的狀況,由於引擎腳不會突然失效只會逐漸老化,所以一般車主不容易感覺得出來。
引擎腳壽命大多可達3年以上。一但老化嚴重,開冷氣、踩煞車、排入D檔位時便可看見方向盤震動,起步加速時也會感覺深沉的車體共鳴聲。
此外也可以在引擎運轉時,一手接觸引擎主體一手接觸引擎蓋兩旁的葉子板,用手感覺引擎與車身間的震動感,如果兩者震動的幅度相差不大時便表示引擎腳已老化。
引擎腳與變速箱腳會隨使用時間而逐漸老化,如果單獨換其中一顆,不但效果不彰,新換上的因為其他老化失效的所加諸的負擔,會使它很快老化,所以建議不換便罷,要換就要將引擎腳與變速箱腳一併更換,以求得最高效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