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鋰電池的電壓

楼主(2015-07-27):
經由某位酷友的協助
讓小弟我有一些18650的鋰電池可以把玩 (都是國際大廠的筆記型電腦電池)
在經手過數十顆鋰電池後發現
鋰電池的電壓有 3.7V 也有 4.1V 的 (內阻都在6Xm歐姆~7Xm歐姆)
我的疑惑點是不同電壓的鋰電池
它的充放電特性&曲線是否相同??
又再來,為何要選用 3.7V or 4.1V 的鋰電池??

网友A:
雄爸的研究精神令人脫帽.
之前在下在玩時完全沒注意到有這種差別...
一些情報詪您參考,
根據
https://ja.wikipedia.org/wiki/%E ... 1%E9%9B%BB%E6%B1%A0

顯示

正極材料                           平均電圧 重量毎の容量 重量毎のエネルギー
LiCoO2                                3.7 V       140 mA·h/g    0.518 kW·h/kg
LiMn2O4                              4.0 V        100 mA·h/g    0.400 kW·h/kg
LiNiO2                                  3.5 V        180 mA·h/g     0.630 kW·h/kg
LiFePO4                               3.3 V        150 mA·h/g     0.495 kW·h/kg
Li2FePO4F                           3.6 V       115 mA·h/g     0.414 kW·h/kg
LiCo1/3Ni1/3Mn1/3O2         3.6 V        160 mA·h/g    0.576 kW·h/kg
Li(LiaNixMnyCoz)O2             4.2 V        220 mA·h/g    0.920 kW·h/kg

正極材料會決定平均電壓,同時影響容量與單位重量電量,
所以,由電壓判斷,4V的應該是錳系的正極,而使用錳的原因是為了擺脫稀少金屬的高價.
而這篇文章
https://www.ntt-fsoken.co.jp/research/pdf/2004_ichi.pdf#search='LiMn2O4+LiCoO2+%E6%AF%94%E8%BC%83'
裡有提到,錳系鋰電池雖然成本較低且於充電狀態下熱安定性較好,但是單位儲電量小,高溫時充放電循環性差,高溫保存特性差為其缺點.

以上摘至網路資料,請參考.

楼主:
看來
我需要找"波多野結衣"
多學一些日文了n_065|

网友:
雄爸請慎選日文老師,跟波多野小姐學,只能學到五十音的前五個"阿~~伊~~嗚~~ㄟ~~喔~~"
其實以雄爸的功力,只要看單位與圖表,內容差不多就知道了吧.

楼主:
目前悟出這麼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雄爸的研究精神令人脫帽.
之前在下在玩時完全沒注意到有這種差別...
一些情報詪您參考,

平均電圧
重量毎の容量
重量毎のエネルギー

哪位朋友日文好,劳驾把上面这三项翻译成汉文,谢谢。

网友:
平均電圧                      平均電壓
重量毎の容量                單位重量之容量
重量毎のエネルギー       單位重量之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