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儲存設備] 這顆硬碟的机板還找得到嗎??

楼主(2015-07-27):
去淡水半個月回來,
這顆硬碟還在工作,
加接一顆硬碟後,
這顆硬碟卻燒掉了!!

這顆硬碟的机板還找得到嗎??

如果有中毒,會燒壞這顆IC嗎??

這顆硬碟裡有原作業系統和資料啊!!!

网友A:
拍賣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404304633370

https://tw.bid.yahoo.com/item/3- ... -120GB-100066271541

注意事項

不是每個型號的硬碟電路板一樣就可以互換,

有的型號會跟本體綁定,這時需要把舊板上的BIOS拆換到欲更換的板上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拍賣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404304633370

印象中, MAXTOR的就屬於這類.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拍賣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404304633370

那要是剛好壞bios晶片不就..................(郁悶了)

网友B:
會燒成這樣…power可能也要健檢一下了…

魔多年前因power問題也燒過一顆HDD,發現時晶片還在冒泡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會燒成這樣…power可能也要健檢一下了…

魔多年前因power問題也燒過一顆HDD,發現時晶片還在冒 ...

應該不是power問題,

除了這個硬碟燒毀,

其他都還正常,

換個硬碟重灌系統現正常作業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