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型家電] Panasonic 電鬍刀分解維修

楼主(2015-07-27):
Panasonic的電動刮鬍刀
故障,這台是可以水洗防水的但充電後很快就沒電了
分解後看內部是那裡出問題

本想說換電池就解決,但拆開後才知是特製的電池規格

全部分解後各部零件

刀頭部份的拆解比較需要費心

電池拆下後,兇手找到了,量測電池電壓正常
但不是防水嗎?應該是進水了長了銅綠以致於電力撐不久。

网友:
我很好奇,學習學習^^

网友:
來學習一下,看看是哪裡出問題

网友A:
平行雙刀頭,和我的PANASONIC一樣.
我的只有一個刀頭能動.

學習一下!

网友:
應該是電池壽命到了。

网友:
特製的電池規格...
那就改機吧~~~

网友:
電池老化了嗎?

网友:
只有一個電阻?

网友:
是接觸不良嗎

网友:
這種東西  也許可以用超級電容替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平行雙刀頭,和我的PANASONIC一樣.
我的只有一個刀頭能動.

我發現我打錯品牌了,已更正為Panasonic了

這台我總共拆了不下三次,原因是回裝好後刀頭有時只動一邊,就好像你的情形一樣
,後來發現是回裝時沒注意到結構順序沒裝好,還有鎖回時不能硬鎖才行。

网友:
蝦米壞掉了咧?

网友:
這電池…難取得吧?

网友:
曾經拆過,裡頭的充電池漏液將其他零件和板子線路都腐蝕了,放棄修理

网友:
來看看有何機關?

网友B:
這電池.......看起來還真特殊.....
找的到可以換的電池嗎?

网友:
來膜拜一下~~~

网友:
電池壞了嗎 學習一下 感恩嘿

网友:
自己也一台相似的改18650電池服役10年

网友C:
只看到1個電阻,沒其他電路,應該電池掛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電池.......看起來還真特殊.....
找的到可以換的電池嗎?

沒有這種電池可以買,只把長銅綠的部分及主板清乾淨,吹風機吹乾再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看到1個電阻,沒其他電路,應該電池掛了吧

有主機板但沒照到

网友:
有50cc的馬力嗎

网友:
感謝分享..長見識了

网友:
更換充電電池嗎?

网友:
感謝分享.............參考學習一下

网友:
來看一下怎麼修的

网友:
參考學習一下

网友:
趕緊來看看大大如何修復^^

网友:
學習學習^^增廣見聞

网友:
我有同牌不同款的電鬍刀,進來學習一下。

网友:
感謝分享.看看是哪裡出問題

网友:
要看到底...才知分曉

网友D:
我的2支刮鬍刀都被我改成這樣子
雖然應該是3.7v但是用1.2v的充電電池
依然好用2年了......

更改電池的2支刮鬍刀

更改電池的2支刮鬍刀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2支刮鬍刀都被我改成這樣子
雖然應該是3.7v但是用1.2v的充電電池
依然好用2年了......

算你厲害,不曉得有沒有人改成18650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算你厲害,不曉得有沒有人改成18650的。

到電子材料行...買一個18650的電池盒
(要注意電池是否有保護板的..長度不一樣)
這樣就可以改成可更換式18650電池盒
而我是拿家中現有材料改的

网友:
趕緊來學習嘍~~

网友:
綠色是電池嗎? 規格好像很奇怪耶!

网友:
好像是特殊規格電池!

网友:
直覺是電池  還是看內容去

网友E:
結果電池部分如何解決呢?

上淘寶買嗎??

网友:
原來裡面長這樣

楼主:
引用 网友E:
結果電池部分如何解決呢?

上淘寶買嗎??

電池還是用原來那顆,外面買不到

网友:
應該是這一顆吧?對岸掏得到ㄚ~~

网友:
電池壽命到嗎?

网友:
很好奇出了什麼問題

网友:
這種特規的只能改機或找一樣的電池

网友:
特殊規格電池應該找服務站才有..多謝分享..

网友:
這要怎麼辦才好

网友:
看看  順便學學

网友:
我剛好有個電鬍刀故障,借此了解一下,有無修護的可能

网友:
我也有一把,不过还好好的。

网友:
是電磁老化吧

网友:
我有一隻國際牌日本製防水刮鬍刀用了15年,電池壽命約5年就要換,換了2次第15年到國際服務站說這種電池已停產沒貨了。刮鬍刀也好好的就是沒電池換,電池特殊,也不好改。只好買過一支新的刮鬍刀。

网友:
看下去就知道

网友:
感覺是電池掛了

网友:
要檢視本文章隱藏內容

网友:
恭喜完修
電池是換16500的嗎?

网友:
我也有一隻類似的,電池掛掉後就再也不買電動刮鬍刀了...
目前都是純手工,
方便又便宜...

网友:
早期的還是鎳鎘電池呢

网友:
謝謝分享
來看看電鬍刀的廬山真面目

网友(2015-09-02):
沒電的原因,確定是電池老舊嗎?

网友:
願聞其詳

网友:
恭喜n_163|

网友:
刮自己鬍子前先看看剃刀長什樣

网友:
結構感覺滿簡單的,除了刀頭部分,謝分享

网友:
謝謝先進大大的分享

网友:
謝謝大大分享經驗

网友:
增知識啊!學習學習

网友:
特殊電池就很麻煩了

网友:
感謝技術資訊分享

网友:
感謝大大的無私

网友(2015-11-02):
學習維修經驗

网友:
Panasonic有什麼不同?

网友:
來瞧一瞧

网友F:
最後? 是傳動卡住或是零件老化??
完修的圖好像並沒有換電池??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最後? 是傳動卡住或是零件老化??
完修的圖好像並沒有換電池??

電池沒換掉,因為充電時還能儲電,只是清掉零件上頭的銅綠。

网友:
我的刮鬍刀就是這個。

网友:
連這都有修了,快來看看,學習一下

网友:
電池可以改裝試試看行不行!

网友:
原廠專屬電池有鎳氫或鋰電,淘寶上有許多可對應的電池可以購進替換,國內服務站不一定會幫你換,還是要DIY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