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精英小筆電V-101L1 開機會一直 嗶嗶嗶叫

楼主(2015-07-27):
筆電故障原因之影片

廠牌 :
I-buddie 精英筆記型電腦品名型號 :
精英小筆電V-101L1

故障原因 :
開機會一直 嗶嗶嗶叫 然後重複開機又一直 嗶嗶嗶叫 一直重複這樣問題無法開啟螢幕進入主畫面

筆電

筆電

网友:
試過記憶體嗎?

楼主:
記憶體??都沒拆開,就還不知道這是什麼原因??

网友:
送修吧 !

看住哪....痞酷網內有很多高手可幫你的...

楼主:
想試著自己DIY看看

网友:
Q1:故障原因 :
開機會一直 嗶嗶嗶叫 然後重複開機又一直 嗶嗶嗶叫 一直重複這樣問題無法開啟螢幕進入主畫面

A1: 試過記憶體嗎?

Q2 :記憶體??都沒拆開,就還不知道這是什麼原因??

A2:送修吧 !
      看住哪....痞酷網內有很多高手可幫你的...

Q3:想試著自己DIY看看
==============================

以上無語..................................................................

楼主:
為何無語,難道說不能試著自己DIY嗎?  = =??
這個版不就是筆電遇到問題讓人發問解決的地方嗎?

网友A:
前輩的意思是有逼聲表示主機板基本自檢能過,大致上多是記憶體檢查不過關,所以請您先換記憶體或是重插記憶體

可是一般來說,NB的記憶體不是藏在D殼下面就是鍵盤下面,您只拍了A殼表面,除非版上剛好有精英的機構工程師,不然神也幫不了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前輩的意思是有逼聲表示主機板基本自檢能過,大致上多是記憶體檢查不過關,所以請您先換記憶體或是重插記憶體 ...

感謝代回覆

网友:
引用 楼主:
為何無語,難道說不能試著自己DIY嗎?  = =??
這個版不就是筆電遇到問題讓人發問解決的地方嗎? ...

1.你認為拍個NB外觀,開機有畢畢聲,這樣就會有解答?告知你壞哪邊換掉就會OK嗎 ?
   你覺得可能嗎 ?

2.你最大的問題,就是你連最基本的外殼拆多沒拆,更別說要去過濾RAM的問題

3.無拆開&NB內部貼圖,你認為我們要怎樣如何幫你呢?

#2 及 #3 就說得挺清楚了,但是你還是聽不懂! 所以~~~~~無語~~~~~

=============================

A: 自己拆開NB外殼,如果不會請google找找,連外殼多不會拆根本你就別談要維修

B:最好有RAM可以做交互測試,如果沒有,那也可以Stop了

=============================

***另外嚴格來說你發貼的標題,未標上廠牌&型號~~~已經是違反版規了***

网友:
樓主請您多拜辜狗大神

這台的記憶體要拆D殼才動的到,晶典大有拆機實例

楼主:
說真的因為筆電維修小弟也是第一次碰到,所以不敢冒然拆機,想說先問個清楚再來動手,會比較安全

還有很謝謝各位版友的解答

网友:
別拿了我們這邊的訊息就跑去跟維修店家指著鼻子說"我的NB開機只會重複不斷BB叫~高手說疑似記憶體
有問題"......這樣這樣如此如此維修要多少錢.....

网友:
故障的小筆電也不一定要送修,因為維修和買2手的花費差不多,都是1000-1500以內就有了,

楼主:
很感謝版大的連結,小弟我來去拆機研究看看

楼主:
大大,請問你知道筆電怎麼做故障排除嗎,怎麼電壓測量呢?

現在那台筆電小弟把它拆開之後記憶體把起重擦還是不行,現在連開機完全都沒有動靜??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大,請問你知道筆電怎麼做故障排除嗎,怎麼電壓測量呢?

現在那台筆電小弟把它拆開之後記憶體把起重擦 ...

先上傳你拆開主板圖片吧!

有圖論壇的高手才會告知你該如何check

但是就我認知當你 check RAM & 水銀電池,若仍無法修復

基本上就可以stop了,一來你沒工具重新燒BIOS,二來你也沒有工具&技術更換IC零件

這絕對不是換換電容就可以搞定,就算是換SMD電容你也不見得有工具及技術去替換
建議你送修或報廢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上傳你拆開主板圖片吧!

有圖論壇的高手才會告知你該如何check

版大你好,主板我先上傳給你看看,至於工具我有喔

网友:
這個畫質也太差了吧。記憶體有換別支測試過嗎

楼主(2015-08-27):
請問每台筆電的記憶體規格都一樣嗎?

网友C:
引用 楼主:
請問每台筆電的記憶體規格都一樣嗎?

找筆電用的DDR2原則上都行, 但偶而會有相容性的問題(比例不高, 而且你這是小筆電, 只吃單條RAM).

网友D:
先把你的記憶體金手指清一清 再試看看
您記憶體可能沒插好喔 如仍然不行建議您送修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先把你的記憶體金手指清一清 再試看看
您記憶體可能沒插好喔 如仍然不行建議您送修

現在是完全沒有反應的狀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找筆電用的DDR2原則上都行, 但偶而會有相容性的問題(比例不高, 而且你這是小筆電, 只吃單條RAM). ...

現在是完全沒有反應的狀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