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如何修理電燈的電子切換開關?

楼主(2015-07-27):
我家的電燈可以切換1盞燈~3盞燈或小夜燈
最近切換電燈時一直無法切換到小夜燈!
GOOGLE後,發現是電子切換開關壞了,
請問有人會修 電子切換開關 ?
我知道水電行有賣"電子切換開關"!
但是我想要裡面哪個零件壞了 然後做更換!
是電容壞了 是還... ??
如何檢查?

補充內容 (2015-7-28 05:48 PM):
更新: 16F有最新的內部圖

网友A:
第一你要有足夠的工具

再來你要把它拆了

第三   我認為這沒有修的價值   先天不良  體積限制   一定會在次故障

网友B:
有興趣,有能力的話,可以參考之前文章
電燈四段式開關 切換不順問題 http://bbs.pigoo.com/thread-55585-1-1.html
版上也有不少相關文章,搜尋一下就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你要有足夠的工具

再來你要把它拆了

大大您好
銲槍和電表.... 夠用嗎?
請問是什麼零件壞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大您好
銲槍和電表.... 夠用嗎?
請問是什麼零件壞了

你把它拆看  拍張圖  我估看看

功率元件   控制IC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興趣,有能力的話,可以參考之前文章
電燈四段式開關 切換不順問題 http://bbs.pigoo.com/thread-55585-1 ...

大大您好
我看了您ㄉ前的PO文
是在紅線的地方在一條電線嗎?
小弟沒有電子知識,只會銲而已
要如何查出我的電子切換開關 哪裡壞呢?

网友:
>> ...沒有電子知識,只會銲而已...

1. 沒有電子知識
  那就拍看正面,看看有沒有壞的東西(黑掉,燒掉...)

2. 只會銲而已
  換換電容(或者你懂的東西),再把銲點 全部焊一遍(焊點老化 接觸不良問題..)

運氣好,可以矇到...
運氣不好,下次再來...
或再進修,如果我沒記錯...
國中就有教過V=IR(當然這還不夠,但至少第一步要踏出去...)

网友:
這種的別修理了,光買零件就可以買新的了,呵呵。

网友:
小夜燈燈泡燒了.......

网友:
新的最便宜要80元吧
這種通常都是濾波電容掛掉
換新的,又可以繼續用

网友:
拆開將電路板正反面拍照貼上來,這樣比較好解說,裡面的零件並不複雜應該不難修,通常是容阻降壓電容衰退。

請參考這篇電路圖: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od=redirect&goto=findpost&ptid=52127&pid=628502

网友C:
我買過一個70元,這還要修嗎?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買過一個70元,這還要修嗎?

怎麼講話這麼可愛??!
不要說70元,就算今天一個7元!
我們也要搞清楚這是哪個零件壞了!
這才是DIY的精神!這論壇才有存在的價值!
會進來這的 個個有知識!
就算要花700元修好,咱爺們也是圖個爽~

网友C:
我的意思是說不貴,你可以用力修,修不好就買一個。
最早我買過120一個,壞了我努力修沒修好還短路蹦一聲,看破去買一個新的,竟然降到70元。

楼主:
第3張照片 2個紅色圈起的地方 周圍有咖啡色.... 這是不是異常?!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意思是說不貴,你可以用力修,修不好就買一個。
最早我買過120一個,壞了我努力修沒修好還短路蹦一聲, ...

唉呀 早些說清楚是這意思...大家也不會看的霧煞煞!
我相信我修的好!
因為板上那麼多有本事的人在指導!

网友D:
既然沒設備沒儀器只有焊槍和電錶, 那就先把那中間那三顆電解電容解焊換新試看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既然沒設備沒儀器只有焊槍和電錶, 那就先把那中間那三顆電解電容解焊換新試看看吧. ...

請問這3個電容 能用電表檢測是不是有壞呢?

网友E:
引用 楼主:
第3張照片 2個紅色圈起的地方 周圍有咖啡色.... 這是不是異常?!

容阻降壓電容 和 濾波電容 是一樣嗎?
小弟已經在16F 上傳最新的內部照片 還請您看看哪個是容阻降壓電容!
-------------------------------------------------------------------------------------
焊點周邊咖啡色是助焊劑殘留不必管它,容阻降壓電容就是那顆最大顆的1.5μF/250V,折彎躺在 IC 上那顆電容,工作電壓都是由這顆來降壓提供,如果有電表的話,在上電狀態測量 IC (CD4013) pin7-跟 pin14+ 是否有9V以上。

PS:容阻降壓式電源是非隔離式,整個電路都有觸電的可能,自己要注意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E:
容阻降壓電容 和 濾波電容 是一樣嗎?
小弟已經在16F 上傳最新的內部照片 還請您看看哪個是容阻降壓電容!

ysc大大您好
感謝回復!
是這個橘色 對吧!
我還不知道這個也是電容!我以為電容只有中間那3顆而已!
剛在網拍搜索"容阻降壓電容",怎麼完全找不到這樣東西?
小弟去電子材料行 也是和他們說要買"容阻降壓電容" 嗎?

剛小弟研究很久您畫的電路圖 和比對我的電路板...
這2個一直對不起來...  ORZ

我看是不是把橘色1.5μF/250V 就對了?!

PS  1.要知道到這橘色電容有沒有壞... 在無過電下,無法用電表測出是否有故障?

      2.小弟看這個"電子切換開關"上的 白藍黃線各是0.5mm平方
         然後白藍黃線接到每盞燈的線只有20AWG...
         這20AWG好像是耳機線! 線超細!不會電線走火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大您好
我看了您ㄉ前的PO文

要查修要有電子基礎比較容易,從繼電器往前查。
沒有電子基礎就只能用試換的,就如同其他大大提示,先換三個電解電容跟換高壓電容。不知道規格的話,直接拿去給電子零件行看就知道。

不過我是覺得還是要自己試著去了解基本原理才好,再來要會測量。單純用換的,好像還不如直接去買個新的。買那幾個電容的錢,就快要接近買新的錢了。還不一定修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ysc大大您好
感謝回復!

1. 沒錯,就是那顆橘色大電容,找材料行買只要指定電容量與耐壓,外型一樣即可。
2. 目前只是猜測這顆電容衰退,可拆下來用電容表確認電容質是否正確,沒電容表至少也要有三用電表,在上電狀態下測量工作電壓是否在正常範圍。
3. 我畫的電路圖僅供參考,跟您手上的實品不一定百分之百相符,但架構應該差不多。
4. 20awg也差不多是0.5平方,可能是絕緣皮厚薄的差距,而且燈具上的線是每顆燈泡1組線,只要能承受該顆燈泡的電流量即可,可能若干組線一起接到電子開關輸出,所以即使電子開關出線比較粗也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麼講話這麼可愛??!
不要說70元,就算今天一個7元!
我們也要搞清楚這是哪個零件壞了!

話是這樣說,就只是要圖個爽而已!有電表就測試啊!先把小夜燈的線接到其他段數上,會亮開關段數有問題,不亮小夜燈壞了,前面已經有大大提過,我看你都圍繞在開關上,沒聽你說燈都是好的,花700買零件修理,不如買顆新的拆零件替換,就知道是哪邊壞了,哈哈!